[技术讨论] 想用电阻分压的方法来降低电源波纹

楼主(2017-08-01):
假设 电源是 5V    用DC-DC 得到3V    但是波纹高达 100mv

  这样我打算干脆  用电阻  对 5V 分压   直接得到3V   这样虽然功耗增加了 , 但是从理论上来说,

   5V 的波纹同样也会被分压 分去部分

  可行不,

不要用杜邦线测试 多股铜线测试电源

网友A:
不可行
你可考虑电流大小?
你还不如用LDO 得到3V

网友B:
纹波大,可以加LC滤波呀。

网友C:
看你的负载情况,只要能满足负载的要求就可行

网友D:
DC-DC 做得不好纹波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
你可考虑电流大小?
你还不如用LDO 得到3V

LM317 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纹波大,可以加LC滤波呀。

用了公板的过滤不完全,   只好想走极端了

  用了 OLD 自身又产生一个波纹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DC 做得不好纹波就大

  更坑人的是有  横流缩的方式 ,参考地浮了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了公板的过滤不完全,   只好想走极端了

  用了 OLD 自身又产生一个波纹 ...

LDO都有问题,说明你的布线有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E:
除非你的负载绝对稳定,否则电阻分压后会是什么结果,总该会用欧姆定律计算吧。5V转3V,电流小可以用LDO,电流大用合适的开关电源就是,纹波控制在10mV甚至1mV内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非你的负载绝对稳定,否则电阻分压后会是什么结果,总该会用欧姆定律计算吧。5V转3V,电流小可以用LDO, ...

惨不忍睹

楼主:
最后。。。。我准备用电池供电。。。ldo  在电阻分压, 不信整不稳定,

楼主(2018-01-06):
用431  2.5V的基准做了个实验。然后再用两个1000的电阻分压,这个电源的波纹,确实是可以得到降低,一点点  当然,这是在空载。况下做的。    目的是为adc提供一个。稳定的电压基准

楼主:
不容易呀,手机一张一张的上床

网友D:
电阻分压的损耗和线性稳压有什么区别了?

楼主:
还是这些超低纹波的IC厉害

nV 级的

FEATURES DESCRIPTIO U 1.5A, Low Noise, Fast Transient Response LDO Regulators ■Optimized for Fast Transient Response■Output Current: 1.5A■Dropout Voltage: 340mV ■Low Noise: 40mVRMS(【PDF显示 uV 复制过来显示为mv~~~晕】) (10Hz to 100kHz)■1mA Quiescent Current ■No Protection Diodes Needed ■Controlled Quiescent Current in Dropout■Fixed Output Voltages: 1.5V, 1.8V, 2.5V, 3.3V■Adjustable Output from 1.21V to 20V■<1mA Quiescent Current in Shutdown■Stable with 10mF Output Capacitor■Stable with Ceramic Capacitors■Reverse Battery Protection■No Reverse Current■ Thermal Limiting

LT1963A.pdf   40μVRMS

LT1963A - 1.5A、低噪声、快速瞬态响应 LDO 稳压器特点
  • 为实现快速瞬态响应而优化
  • 输出电流:1.5A
  • 压差电压:340mV
  • 低噪声:40μVRMS (10Hz 至 100kHz)
  • 1mA 静态电流
  • 无需保护二极管
  • 压降条件下的受控静态电流
  • 固定输出电压:1.5V、1.8V、2.5V、3.3V
  • 可调输出范围:1.21V 至 20V
  • 停机模式中的静态电流 <1μA
  • 采用 10μF 输出电容器时可稳定
  • 采用陶瓷电容器时可稳定
  • 反向电池保护
  • 无反向电流
  • 热限制功能
  • 5 引线 TO-220、DD、3 引线 SOT-223 和 8 引线 SO 封装

还有这个 LT1803

Slew Rate: 100V/µs sGain Bandwidth Product: 85MHz sInput Common Mode Range Includes Both RailssOutput Swings Rail-to-Rail sLow Quiescent Current: 3mA Max per AmplifiersLarge Output Current: 42mAsVoltage Noise: 21nV/√Hz sPower Supply Rejection: 90dBsOpen-Loop Gain: 60V/mV s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40°C to 85°C s Single Available in the 8-Pin SO and 5-Pin Low Profile(1mm) SOT-23 (ThinSOTTM) Package sDual Available in 8-Lead DFN and SO Packagess Quad Available in the 14-Pin Narrow SO Package

浏览此产品的人也参考

LT3080 - 可调 1.1A、单电阻、低压差稳压器
LT1763 - 500mA、低噪声、LDO 微功率稳压器
LT3015 系列 - 具精准电流限值的 1.5A、低噪声、负线性稳压器
LT1965 - 1.1A、低噪声、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LT1086 - 1.5A、可调及固定 2.85V、3.3V、3.6V、5V、12V 低压差正稳压器
LT3083 - 可调 3A 单电阻器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LT1963 - 1.5A、低噪声 、快速瞬态响应 LDO 稳压器
LT1764A - 3A、快速瞬态响应、低噪声 、LDO 稳压器
LT3081 - 具监视器的 1.5A 单电阻器坚固型线性稳压器
LT1761 - 采用 SOT-23 封装的 100mA、低噪声、LDO 微功率稳压器

网友F:
是可行的。我们专业做触摸芯片的,对电源的要求很高。就是用这个方法解决的。WTC6106B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