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为何OPA627会自激?

楼主(2017-08-01):
请问大家,OPA627接成跨导放大,反馈电阻是200K时输出正常,反馈电阻改成2M时输出为何噪声很大
感觉是自激震荡了。请问为什么会这样?如何解决?

网友A:
你少贴了一张图,输出波形图

网友B:
增大CF电容。

网友C:
如果RF=20M,噪声会更大。
但不一定是自激振荡啊。

2、3脚之间可以接一个电容改善。
C5真心没什么用。

网友D:
怎么解决呢?  尽量避免使用特别大的电阻和特别小的电容. 这种器件在电路里太容易受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反馈电阻越大则放大率越高,电流放大器或I-V都这样。Rg弄大而其并聯的C5不接入,即可抑制較高频率。 ...

Rg?是指的R1吗?
为什么增大R1会抑制高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RF=20M,噪声会更大。
但不一定是自激振荡啊。

R1的作用我也不知道啊
2、3脚并多大电容呢?

楼主:
CF电容不能太大啊,我这是测脉冲光信号的,会降低带宽

网友B:
引用 楼主:
CF电容不能太大啊,我这是测脉冲光信号的,会降低带宽

RF就用200K。信号幅度不够,再加一级放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5不接而R1大值。电压反馈型运放的前级是差动放大电路。若将此电路看成由2个NPN的Q1及Q2组成,现在这单端 ...

能否给个示意图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RF=20M,噪声会更大。
但不一定是自激振荡啊。

2、3脚之间加入一个电容,伯德图幅频特性那些会有什么改变?

网友C:
可以调整闭环带宽和信号带宽的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调整闭环带宽和信号带宽的关系

是否就是加入一个极点,使op的频带变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