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OLED采集陀螺仪三轴传感器值的程序

楼主(2017-08-01):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你先到网上找找  有单片机的也可以借鉴

网友B:
OLED是用来显示数据的吧

网友C:
推荐mpu6050集成陀螺仪和三轴加速度。

网友D:
使用什么芯片?msp430吗

网友E:
以前使用过axl340

网友F:
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

网友G:
OLED是怎么实现采集的?

网友H:
是用来显示采集到的数据吗?

网友I:
没有用过陀螺仪传感器。

网友J:
OLED怎么采集数据的?

网友B:
使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C:
这个的驱动程序有很多。

网友D:
这个程序在网上很多,根据芯片选择就可以。

网友E:
还可以使用mpu6050也行。

网友F:
这个数据融合速度很慢,需要处理器速度较快。

网友G:
这个数据采集设计的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H:
这个驱动很简单,可以通过多个程序结合实现。

网友I:
LCD显示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