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牛,这是个什么型号的接口?

楼主(2017-08-01):
RT,贴片的。

网友A:
3P的 0.5mm 间距 的FPC座子

网友B:
看不清,应该是2.54mm 3针 母座

网友C:
3P的 0.25mm 间距 的FPC座子

网友D:
根据0805封装尺寸可估计是间距1.27mm的3pin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0805封装尺寸可估计是间距1.27mm的3pin座子

老T叔,谢谢您,用游标卡尺测量时1.5mm,应该就是立贴1.5mm的3P母座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T叔,谢谢您,用游标卡尺测量时1.5mm,应该就是立贴1.5mm的3P母座子。

只有1, 1.27,  2, 2.54, 3
没有1.5这档规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有1, 1.27,  2, 2.54, 3
没有1.5这档规格

某宝上1.5、2.0、2.5、3.0等规格的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1, 1.27,  2, 2.54, 3
没有1.5这档规格

在某宝上面查到有立贴1.5mm,3P连接器插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某宝上1.5、2.0、2.5、3.0等规格的都有的

哈哈,淘大哥飞**大跑死马都做,长见识了
tmd,死马东东,火包也犯禁了,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火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1, 1.27,  2, 2.54, 3
没有1.5这档规格

老T叔,您看这个端子,公头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T叔,您看这个端子,公头是什么型号的?

少累,市场上没见过,找类似的上下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