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耦合电容封装问题?

楼主(2017-08-01):
如上图,参考其封装将耦合电容制作成圆焊盘(FPGA封装焊盘20mil,电容焊盘20mil),但是这种方案贴片容易虚焊,请教下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
PS:每次结贴好难,给分结贴给完分(分数没错)总显示给分错误,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A:
真不知道你的意思。圆焊盘?在图中什么位置?

网友B:
为啥要做成圆的?
焊盘做成啥样靠充分考虑到你所用的加工能力

网友C:
为防止虚焊,尽量不要用圆形的电容焊盘

网友D:
我们用过六边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知道你的意思。圆焊盘?在图中什么位置?

你好,我指的是用圆焊盘的电容再BGA芯片的底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做成圆的?
焊盘做成啥样靠充分考虑到你所用的加工能力

感谢回复,做成圆的是因为BGA芯片扇出后,用方形焊盘的话放不了,所以考虑用圆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防止虚焊,尽量不要用圆形的电容焊盘

感谢回复,现在准备换Octagon(八角)焊盘,这个相对而言不容易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过六边形的

感谢回复,现在准备换Octagon(八角)焊盘,六边形的贴片工艺要求高吗?昨天请教一位前辈说20mil的圆焊盘贴片相当于0201了,我现在用的焊盘大小是20mil

网友E:
楼主,参考我们公司的FPGA耦合电容的封装,我们是自己做,然后再将封装的八角焊盘稍微拉长一点,就不会虚焊了,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参考我们公司的FPGA耦合电容的封装,我们是自己做,然后再将封装的八角焊盘稍微拉长一点,就不会虚焊 ...

你好,有尺寸规格吗?我参考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有尺寸规格吗?我参考下

一点点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现在准备换Octagon(八角)焊盘,六边形的贴片工艺要求高吗?昨天请教一位前辈说20mil的圆焊盘 ...

哦  错了 我们用的就是八边形的
我们用的是040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做成圆的是因为BGA芯片扇出后,用方形焊盘的话放不了,所以考虑用圆焊盘 ...

什么样的BGA,几层板?
用过27x30mil八边形焊盘的0402,牺牲点面积的话,在4层板上FBGA256也就剩极个别引不出来……
25x20mil的方形焊盘的0402用在CSPBGA上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两种都实践过在作坊级别的回流焊没有问题
间距再细的话还是适当考虑020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