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玩游戏拿大奖,东软载波展现国内IC设计实力

楼主(2017-08-01):
活动时间:08月01日 -- 08月31日

活动内容:
1、阅读 东软载波公司及产品介绍 页面内容;
2、点击"开始游戏"按钮,更新详细的个人资料并提交。
3、填写问卷,进入拼图游戏,在 2 分钟内正确完成拼图,即有机会活动本次活动提供的奖品。

活动规则:
1、获奖名单将于活动结束一周后在活动页面公布,10个工作日内奖品寄出。
2、每个账号各有3次游戏机会,完成问卷调查之后方能参加拼图游戏。
3、用户多次注册的帐号,用户资料不详,均视为无效。

活动奖励:

网友A:
支持,参加活动来罗~~

网友B:
室友就在苏州东软上班

网友C:
四轴外壳目测用的公模

网友:
已经参加 ,加油

网友D:
东软的产品有用过,不错的

网友E:
支持,已参加活动。

网友F:
国产IC看下

网友G:
已经参与,敬请期待!!

网友H:
支持活动,已经参加

网友I:
支持国产单片

网友J:
厉害了,赶紧参加,最近在研究飞行器

网友K:
不错的活动,支持,已参加

网友L:
哇塞还有四轴

网友M:
支持支持,中奖中奖

网友N:
支持国产IC
已参加

网友O:
已参加,非常好的活动,了解了新的东西

网友P:
支持活动,来本书学习就行

网友Q:
缘份啊,以前海尔打过交道

网友R:
已经参加

网友C:
和大连东软有关么

网友C:
成功参加活动

网友S:
海尔一直在做,很厉害

网友T:
参与玩玩

网友U:
国产ic加油 参加完成活动

网友V:
支持国产,参加活动!

网友W:
刚刚参加完活动

网友X:
在HR8P506上面移植使用rt-thread操作系统

基于Cortex-M0的HR8P506性价比非常高本身芯片资源拥有8K Ram和36K Flash在某些应用上如果加入一个小型的操作系统将会有助于简化软件设计和提高开发效率。

rt-thread是一款国产开源免费的实时操作系统使用简单方便在HR8P506上面移植该系统是个不错的选择。关于该系统的具体介绍可参考官方网站http://www.rt-thread.org/

移植的过程比较简单主要是参考了rtt官方的bsp附件是已经移植好的工程由于手头目标板暂没有将串口引出来所以将CONSOLE屏蔽了实际应用时打开可有助于开发调试。

工程的硬件是基于【HRSDK-GDB-HR8P506】可直接下载测试。
下面是main.c的部分程序主要是初始化启动系统和创建了两个线程其中一个线程等待另一个线程的信号量当收到信号量时翻转LED的状态。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HR8P506.h"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lib_gpio.h"
#include "hr8p506_macro.h"
#include "rthw.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extern int Image$$RW_IRAM1$$ZI$$Limit;
#define HR8P506_SRAM_SIZE         8
#define HR8P506_SRAM_END          (0x20000000 + HR8P506_SRAM_SIZE * 1024)

struct rt_semaphore s_tLedSem;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rt_hw_board_init(void);
static void led_thread_entry(void *pdata);
static void sem_thread_entry(void *pdata);
static void rt_application_init(void);
static void rtthread_startup(void);

/***************************************************************************************************
                                           外 部 函 数
***************************************************************************************************/
int main(void)
{
    /* disable interrupt first */
    rt_hw_interrupt_disable();

    /* startup RT-Thread RTOS */
    rtthread_startup();

    while (1);
}

/***************************************************************************************************
                                           内 部 函 数
***************************************************************************************************/
/**
  * @brief   初始化硬件目标板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author  linxy
  * @date    2017/1/22
  * @NOTE
  */
static void rt_hw_board_init(void)
{
    SysTick_Config( 48000000 / RT_TICK_PER_SECOND );
}

/**
  * @brief   led线程,等待一个信号量,然后翻转LED
  * @param   pdata
  * @retval  none
  * @author  linxy
  * @date    2017/1/22
  * @note
  */
static void led_thread_entry(void *pdata)
{
    GPIO_InitSettingType GPIO_InitStructure;

    SCU_PeripheralClockCmd(SCU_PLCK_GPIO, 1);

    GPIO_InitStructure.Dir    = GPIO_Direction_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DS     = GPIO_DS_Output_Normal;
    GPIO_InitStructure.Func   = GPIO_Reuse_Func0;
    GPIO_InitStructure.ODE    = GPIO_ODE_Output_Disable;
    GPIO_InitStructure.PDE    = GPIO_PDE_Input_Disable;
    GPIO_InitStructure.PUE    = GPIO_PUE_Input_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Signal = GPIO_Pin_Signal_Digital;
    GPIO_Init(GPIO_Pin_A6, &GPIO_InitStructure);

    pdata = pdata;
    while (1) {
        rt_sem_take(&s_tLedSem, RT_WAITING_FOREVER);
        GPIO_ToggleBit(GPIO_Pin_A6);
    }
}

/**
  * @brief   时间信号量线程,每0.5秒释放一个信号量
  * @param   pdata
  * @retval  none
  * @author  linxy
  * @date    2017/1/22
  * @note
  */
static void sem_thread_entry(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while (1) {
        rt_thread_delay(RT_TICK_PER_SECOND/2);
        rt_sem_release(&s_tLedSem);
    }
}

/**
  * @brief   用户应用初始化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author  linxy
  * @date    2017/1/22
  * @note
  */
static void rt_application_init(void)
{
    rt_thread_t user_thread;

    rt_sem_init(&s_tLedSem, "led_sem", 0, RT_IPC_FLAG_FIFO);

    /* Create led thread */
    user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led",
        led_thread_entry,
        RT_NULL,
        256, 19, 20);
    if(user_threa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user_thread);

    /* Create led thread */
    user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sem",
        sem_thread_entry, RT_NULL,
        256, 16, 20);
    if(user_threa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user_thread);
}

/**
  * @brief   rtt启动,此函数永不返回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author  linxy
  * @date    2017/1/22
  * @note
  */
static void rtthread_startup(void)
{
    /* init board */
    rt_hw_board_init();

    /* show version */
    rt_show_version();

    /* init tick */
    rt_system_tick_init();

    /* init kernel object */
    rt_system_object_init();

    /* init timer system */
    rt_system_timer_init();

#ifdef RT_USING_HEAP
    rt_system_heap_init((void*)&Image$$RW_IRAM1$$ZI$$Limit, (void*)HR8P506_SRAM_END);
#endif

    /* init scheduler system */
    rt_system_scheduler_init();

    /* init application */
    rt_application_init();

    /* init timer thread */
    rt_system_timer_thread_init();

    /* init idle thread */
    rt_thread_idle_init();

    /* start scheduler */
    rt_system_scheduler_start();

    /* never reach here */
    return ;
}

/* end of file -----------------------------------------------------------------------------------*/

网友:
之前在电表厂上班  国内大部分电力线载波都是东软  发展很快 服务也不错

网友Y(2017-09-15):
我翻了一下子, 东软的8bit处理器跟PIC的架构类似, 32bit直接用的Cortex M0/M3
都是比较熟的, 改天买块板子来试试

网友Y:
这一章是最想看的内容:

网友Z:
这是获奖了吗,,都没看到相关的信息啊

网友AA(2017-10-23):
引用 网友Z:
这是获奖了吗,,都没看到相关的信息啊

什么意思

网友AB:
没有信息

网友C:
没看到名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