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SPI从Micro SD卡中读数据然后转给串口速度能跟上吗?

楼主(2017-08-01):
如题,我是想从TF卡中读数据,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出去,串口波特率使用256000,115200,不知道SPI读TF的是速度是否会拖累串口数据的发送,请各位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256000也就256k spi上M很容易吧
你应该担心串口跟不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6000也就256k spi上M很容易吧
你应该担心串口跟不上吧!

SPI通信最高确实可以达到4M/秒,但是访问SD卡的时候我看貌似不是很快,速度只能在128K/秒左右,所以我担心SPI+SD的速度跟不上。

网友B:
你需要确认一下这个速度,我没有用过,但是按常识,SPI不可能这么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确认一下这个速度,我没有用过,但是按常识,SPI不可能这么慢。

SD卡初始化的时候SPI速度不能太高,一般最多400Kb,可能初始化SD卡完成后,没有把SPI的频率提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I通信最高确实可以达到4M/秒,但是访问SD卡的时候我看貌似不是很快,速度只能在128K/秒左右,所以我担心 ...

在spi速度比串口慢的情况下,可是你串口打印是主动的一种操作,有数据才发送,何来拖累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pi速度比串口慢的情况下,可是你串口打印是主动的一种操作,有数据才发送,何来拖累之说! ...

因为我想让数据最大化发送,但是串口和另一个设备的速度是256000下能够正常通信,现在我想把代码移植到单片机中,把发送的内容放在SD中,所以我怕sd速度慢会导致整个速度跟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想让数据最大化发送,但是串口和另一个设备的速度是256000下能够正常通信,现在我想把代码移植到单 ...

你在初始化完成SD卡后,再将读写SD卡的速度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初始化完成SD卡后,再将读写SD卡的速度提高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我初始化sd的时候用低速,初始完成后再提高spi的速度吗,您之前有做过类似的项目吗,速度大概是多少,选 的是那块芯片。使用文件系统了没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pi速度比串口慢的情况下,可是你串口打印是主动的一种操作,有数据才发送,何来拖累之说! ...

我的意思是spi读sd卡时会拖累串口的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我初始化sd的时候用低速,初始完成后再提高spi的速度吗,您之前有做过类似的项目吗 ...

用不用文件系统和速度无关,你可以在低速的时候初试化完SD卡,然后再把速度提高到1MHz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我初始化sd的时候用低速,初始完成后再提高spi的速度吗,您之前有做过类似的项目吗 ...

这样的项目我都做麻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不用文件系统和速度无关,你可以在低速的时候初试化完SD卡,然后再把速度提高到1MHz即可 ...

谢谢您的指点,初始化400kb的情况下一个128m的tf需要多久时间大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初始化400kb的情况下一个128m的tf需要多久时间大概。

建议使用示波器去测量,从第一个clk时钟信号开始,到下一个字节的第一个clk时钟信号,看看时间为多少,这个时间就是读取SD卡一个字节的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初始化400kb的情况下一个128m的tf需要多久时间大概。

SPI读取一个字节的时间不仅仅跟SPI速度本身有关,还跟MCU的运行速度有关,你用示波器测量看一下信号 一下子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读取一个字节的时间不仅仅跟SPI速度本身有关,还跟MCU的运行速度有关,你用示波器测量看一下信号 一下 ...

我想再请教一下您,是不是SD卡的各类也影响速度,一般1MHz的速度平均传输一个字节需要多少秒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再请教一下您,是不是SD卡的各类也影响速度,一般1MHz的速度平均传输一个字节需要多少秒 ...

不会,SD卡作为存储介质,但是其速度最高可以满足40Mhz,也就是所只要SPI设置的速度小于40Mhz就可以。但是SD卡也分很多种,这个可以不用去纠结,你把SPI的速度(配置寄存器)设置成大于1Mhz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的,当然前提条件是你先要把SPI速度调到400Kb以下,因为要初始化SD卡,初始化完SD卡后,再重新配置寄存器,将SPI的速度提高到1Mhz以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