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PS430程序,串口通讯异常,大神们帮忙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8-01):
接线都没有接错,供电晶振都正常,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无法进入串口中断函数,用串口调试助手发数据,UCA0RXBUF没数据,用UCA0TXBUF给PC发送数据,串口调试助手也不能接收到数据,哪位大神帮忙看下是不是串口初始化的问题,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用的哪个型号的msp430?
用的官方的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
建议先运行一下官网的例程试试

网友B:
量一下发出去信号的波特率是多少,看看是不是115200

网友C:
设置错了,16Mhz, 115200应该是:
UCA0BR0 = 138;
UCA0BR1 = 0;
UCA0MCTL = UCBRS_7;                                         // Modulation UCBRSx = 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型号的msp430?
用的官方的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
建议先运行一下官网的例程试试 ...

官方的程序从哪里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错了,16Mhz, 115200应该是:
UCA0BR0 = 138;
UCA0BR1 = 0;

好的,还有 另一种16Mhz, 115200应该是 UCA0BR0 =43;
UCA0BR1 =3;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的程序从哪里下载啊

官网的例程都在mspware里

网友D:
这是哪个msp430的芯片?

网友D:
需要判断是否发送完成才能再次发送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