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3-30伏宽输入,9伏恒压输出,功率5瓦左右谢谢啊

楼主(2017-08-01):
如题,另外不要求隔离,以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设计,求大侠推荐芯片或电路啊,不甚感激!!

网友A:
模块可以的吗

楼主:
模块可以的吗,可以啊,谢谢

楼主:
m3488  ,谢谢大侠,万分感谢啊

楼主:
另外问一下,如果输入电源是5伏左右,输出还是9伏,不需要隔离,功率5瓦左右,又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啊

网友B:
5V升压9V,5W没有问题,但是你的3~30V,输出9V,那可是火星技术,不是不可以,关键是你能否承受那个价格

网友C:
3-30伏宽输入,这个的确有点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