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w5500实现的MODBUS的过程!

楼主(2017-08-01):
各位好!
经过摸索,这段时间主要实现了一个STM32与W5500的实现MODBUS的过程!

这方面的资料,网上可能也有不少!

现在给大家共享一下自己的研究结果。

另外 还是想实现FREEMODBUS!

楼主:
请看截图!

楼主:
#include "main.h"

uint8 mac[6]={0x00,0x08,0xdc,0x11,0x11,0x11};/*定义Mac变量*/
uint8 lip[4]={192,168,5,101};/*定义lp变量*/
uint16 MYPORT=6000;
uint8 sub[4]={255,255,255,0};/*定义subnet变量*/
uint8 gw[4]={192,168,5,1};/*定义gateway变量*/
uint8 ip[4];

uint8 buffer[2048];/*定义一个2KB的缓存*/
uint8 modbus_send[2048];/*定义一个2KB的缓存*/

楼主:
int main(void)
{
  uint16 len=0;
        uint8 SocketChanel=0;
        uint16 modbus_len;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Systick_Init(72);/* 初始化Systick工作时钟*/
        USART1_Init(); /*初始化串口通信:9600@8-n-1*/
        printf("STM32 initialization over.\r\n");

        Reset_W5500();/*硬重启W5500*/
  WIZ_SPI_Init();/*初始化SPI接口*/
  printf("W5500 initialized!\r\n");

        setSHAR(mac);/*配置Mac地址*/
  setSUBR(sub);/*配置子网掩码*/
  setGAR(gw);/*配置默认网关*/
  setSIPR(lip);/*配置Ip地址*/

        //Init. TX & RX Memory size of w5500
  sysinit(txsize, rxsize); /*初始化8个socket*/

        setRTR(2000);/*设置溢出时间值*/
  setRCR(5);/*设置最大重新发送次数*/

        getSIPR (ip);
  printf("IP : %d.%d.%d.%d\r\n", ip[0],ip[1],ip[2],ip[3]);
  getSUBR(ip);
  printf("SN : %d.%d.%d.%d\r\n", ip[0],ip[1],ip[2],ip[3]);
  getGAR(ip);
  printf("GW : %d.%d.%d.%d\r\n", ip[0],ip[1],ip[2],ip[3]);
  printf("Network is ready.\r\n");
        setkeepalive(0);

  while (1)
  {
       switch(getSn_SR(SocketChanel))/*获取socket0的状态*/
       {
         case SOCK_INIT:/*socket初始化完成*/
           listen(SocketChanel);/*在TCP模式下向服务器发送连接请求*/

           break;
         case SOCK_ESTABLISHED:/*socket连接建立*/

           if(getSn_IR(SocketChanel) & Sn_IR_CON)
           {
              setSn_IR(SocketChanel, Sn_IR_CON);/*Sn_IR的第0位置1*/
            }
           len=getSn_RX_RSR(SocketChanel);/*len为已接收数据的大小*/
           if(len>0)
           {

                                memset(buffer,0x00,len+1);

              recv(SocketChanel,buffer,len);/*W5200接收来自Sever的数据*/

                                                  modbus_len = tcp_modslv(buffer,modbus_send);

                                                  if(modbus_len > 6)
                                                        {
                  send(SocketChanel,modbus_send,modbus_len);/*W5200向Server发送数据*/
                                                        }

            }
                                                send_ka(SocketChanel);          /*防止网线断开*/

           break;
         case SOCK_CLOSE_WAIT:/*socket等待关闭状态*/
                                         disconnect(SocketChanel);   //防止上位机软件 断开重新连接的时候还能打开SOCKET
           break;
         case SOCK_CLOSED:/*socket关闭*/
           socket(SocketChanel,Sn_MR_TCP,MYPORT,Sn_MR_ND);/*打开socket0的一个端口*/
           break;
      }
                        if((rtubuf1[0] & 0x01) == 0x01)  LED_ON;
                  else                             LED_OFF;

  }
}

楼主: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LED); // led of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ART1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ART1_RX;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 Configure SPIy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WIZ_SCLK | WIZ_MISO | WIZ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WIZ_SCS|LE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WIZ_S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WIZ_RESE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 WIZ_RESE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WIZ_IN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下面上传一下 压缩包 关于 这个实现MODBUS的例程

网友A:
好大的一个数组,震惊了,4096,4k的字节就这么没了。

网友B:
W5500是什么芯片呢?没有用过

网友C:
w5500是以太网芯片,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楼主:
是啊!4K的字节算什么啊?
现在都是 几百KB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