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控制GPRS模块,AT^SISO=1指令问题

楼主(2017-08-01):
用STM32L152控制GPRS模块,是西门子的MC52IR3系列,发送AT^SISO=1指令后,得过个一两分钟才能收到回复^SISW: 1, 1。
TCP/IP 连接成功打开得这么长时间么?还是我的STM32没有配置好,请大神指点

网友A:
TCP IP连接时间是长一些;
不过几分钟确实太长了;

可能是网络信号强度不高吧

楼主:
AT+CSQ查信号强度,在18-23之间,应该信号不差吧?

网友B:
这个怎么不用sim900

网友B:
可能信号不好,连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