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程序为什么不能控制速度?

楼主(2017-08-01):
#include <msp43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CPU_F ((double)1035000)
#define delay_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int a=0;
int b=0;
int c=0;
int d=0;

void Timer_A0_3_init()   //TA0.3输出PWM       P1.4输入
{
               TA0CTL |= TASSEL_1+MC_1; //ACLK,增计数
               TA0CCTL3 = OUTMOD_7;       //输出模式7
               TA0CCR0 = 512-1;             //时钟频率为32768HZ,1KHZ
               TA0CCR1 = a;             //占空比CCR1/CCR0=1/4   左
             }
void Timer_A0_4_init()      //TA0.4输出PWM     1.5输入
{
               TA0CTL |= TASSEL_1+MC_1; //ACLK,增计数
               TA0CCTL4 = OUTMOD_7;     //输出模式7
               TA0CCR0 = 512-1;           //时钟频率为32768HZ,波形32768/CCR0=1KHZ
               TA0CCR1 =b;             //占空比   右
             }
void Timer_A1_1_init()   //TA0.3输出PWM       P1.4输入
{
               TA1CTL |= TASSEL_1+MC_1; //ACLK,增计数
               TA1CCTL1 = OUTMOD_7;       //输出模式7
               TA1CCR0 = 512-1;             //时钟频率为32768HZ,1KHZ
               TA1CCR1 = c;             //占空比CCR1/CCR0=1/4   左
             }
void Timer_A2_1_init()      //TA2.1输出PWM     2.4输入
{
               TA2CTL |= TASSEL_1+MC_1; //ACLK,增计数
               TA2CCTL1 = OUTMOD_7;     //输出模式7
               TA2CCR0 = 512-1;           //时钟频率为32768HZ,波形32768/CCR0=1KHZ
               TA2CCR1 =d;             //占空比   右
             }

void IO_init()
{

    P1SEL|=BIT4;
         P1DIR|=BIT4;//P1.4输出 TA0.4

         P1SEL|=BIT5;
         P1DIR|=BIT5; // P1.5输出    TA0.3

         P2SEL|=BIT0;
         P2DIR|=BIT0;//P2.0输出 TA1.1

         P2SEL|=BIT4;
         P2DIR|=BIT4; // P2.4输出  TA2.1

        TA0CCTL0 = CCIE;                 //设置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中CCIE位为1,CCR0捕获/比较功能中断为允许。
         TA0CCR0  = 512-1;                   //约1ms.实现X*(1/32768)=Y秒的定时,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CCR0初值为32768。
         TA0CTL   = TASSEL_1+ID_0 + MC_1; //时钟源选择为ACLK(32768HZ)、1分频、增计数模式(0-CCR0溢出),32768/1=32768 HZ.
    //     _BIS_SR(LPM0_bits + GIE);      //进入低功耗模式LPM0和开中断
          __enable_interrupt();           //开总中断
}

void kongsu()
{
    a=250;
    b=250;
    c=0;
    b=0;
delay_s(3);
    a=0;
    b=0;
    c=250;
    b=250;
delay_s(3);
                     if(a>500)a=500;
                     if(a<0)a=0;
                     if(b>500)b=500;
                     if(b<0)b=0;
                     if(c>500)c=500;
                     if(c<0)c=0;
                     if(d>500)d=500;
                     if(d<0)d=0;

}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_EINT(); //开总中断

    IO_init();

    while(1)
    {

        Timer_A0_3_init();
        Timer_A0_4_init();
        Timer_A1_1_init();
        Timer_A2_1_init();
            kongsu();

     }
}

网友A:
abcd没有变化啊,速度自然也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