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问个mcc的问题

楼主(2017-08-01):
有没有用mcc生成can模块成功的?我看了我用mcc生成的can初始化函数,只把波特率生成了,屏蔽寄存器和我设置的还不一样。其它的发送接收寄存器都没设置。

网友A:
屏蔽寄存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设定。这就要看你的要求了!
MCC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寄存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设定。这就要看你的要求了!
MCC还是很方便的! ...

麻烦问下,你能生成can通信模块吗。我生成的有问题。在mcc下看寄存器值都设置了,但生成的初始化函数里都没设置。目前我是自己写了个初始化函数。

网友A:
我的初始化后的函数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然后,在生产的函数中加了一些我想要的代码就可以啦!
你说的这个现象,还没有遇到过!也有可能是最近用这个东西比较少的原因。

网友B(2017-09-08):
以前用的MCC生成代码时,出现过配置里的参数跟生成的代码不一致的现象,MCC还存在些许问题,有些需要自己手工更改

网友C(2019-09-17):
您好,用MCC生成CAN通信模块时,提示不支持CAN模块,但是我选择的dsPIC33CH系列单片机确实是有CAN模块的,您之前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