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显示亮度不同

楼主:
这是我学习写的测距代码,在使用过程中发现LED的灯亮度不一。请问如何解决?
#include <reg52.h>

sbit echo = P1 ^ 0;
sbit trig = P1 ^ 1;

sbit wei1 = P2 ^ 4;
sbit wei2 = P2 ^ 5;
sbit wei3 = P2 ^ 6;
sbit wei4 = P2 ^ 7;

#define dula P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long int distance = 0;
u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 = {0xbf, 0x86, 0xdb, 0xcf, 0xe6, 0xed, 0xfd,
                               0x87, 0xff, 0xef, 0x7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xms; i > 0; i--)
        for(j = 112; j > 0; j--);
}

void display(long int num)
{
    uchar qian, bai, shi, ge;
    if((num > 5000) || (num == 0)) {
        qian = 15; //距离值上为百位
        bai = 15;
        shi = 10;
        ge = 15;
    } else {
        qian = num / 1000; //距离值上为百位
        bai = (num / 100) % 10; //距离值上为十位
        shi = (num / 10) % 10; //距离值上为个位,并且显示时需要加小数点
        ge = num % 10; //距离值上为小数位,并已经四舍五入
    }
    wei1 = 1;

IMG_20170801_171129.jpg (316.91 KB )

网友A(2017-08-01):
在最后一位的停留时间比前面的长了

网友B:
LED的灯亮度不一,看看有无规律?是某几位呢?还是某几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