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如何让单片机复位引脚到0V

楼主(2017-08-01):
目前正在做一个产品,单片机一个MCU_RESET信号接到一个模块复位引脚,模块的技术支持告诉我们说MCU_RESET必须拉倒0V,但量电压为0.7V,都不能复位。
求解各位大神!目前我们采用控制电源来复位。

网友A:
按键复位或者 用复位芯片

网友B:
让模块把内部的二极管去掉即可(设计上防止高压输入)或者让模块复位信号输出高电平,你外部加一个三极管倒相即可

网友C:
换合适的复位电路,电源使能本身不能作为复位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复位或者 用复位芯片

因为是物联网技术,需远程控制,按键复位没有办法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模块把内部的二极管去掉即可(设计上防止高压输入)或者让模块复位信号输出高电平,你外部加一个三极管倒 ...

模块式中国移动那边搞的,内部也不是很了解,只能建议他们模块内部处理;外部接三极管也拉不到0V,也是有点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合适的复位电路,电源使能本身不能作为复位依据。

恩,目前还只是在验证这个使能端效果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块式中国移动那边搞的,内部也不是很了解,只能建议他们模块内部处理;外部接三极管也拉不到0V,也是有 ...

这种弱电流,拉低到0.1以下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你就不要忽悠我了,没有什么芯片能认为这个电压还不动的

网友D:
你这个是要单片机MCU_RESET信号和模块复位引脚随时多能复位,还是只要上电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要单片机MCU_RESET信号和模块复位引脚随时多能复位,还是只要上电复位? ...

异常时,单片机随时复位模块,不是上电复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异常时,单片机随时复位模块,不是上电复位

其实你这种方法也可以,但是我推荐一种方法给你参考一下,利用看门狗芯片,用看门狗的复位引脚连到你的模块复位引脚,单片机不断的喂狗,当异常时,单片机停止喂狗,模块就复位了。

网友D:
你这个电源是不是也给单片机供电了,如果是你这种,电源复位的话单片机和模块多一起复位了,这有点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