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这两种铺铜方式有什么效果

楼主(2017-08-01):
我有个问题,画PCB,铺铜的时候。
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实线铺铜,一个是栅格式铺铜。我想请问,这两种铺铜方式对于电路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吗?谢谢!

网友A:
深圳快捷电路   专业生产2-10层PCB线路板,快板中小批量;
多种加急方式选择12小时加急,24小时加急,48小时加急;双面打样50元起;
在线下单网站:(www.kj-pcb.com)  注册推荐代码:“B”
联系人:谭生
电话:0755-61902045
手机:18675236070
QQ:634836295

网友B:
大面积覆铜,如果过波峰焊时,板子就可能会翘起来,甚至会起泡。从这点来说,网格的散热性要好些。通常是高频电路对抗干扰要求高的多用网格,低频电路有大电流的电路等常用完整的铺铜。
另外,做1GHz以上的信号的时候必须阻抗匹配,反射面必须是全覆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