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和电池对设备供电怎么实现无缝切换

楼主(2017-08-01):
适配器和电池对设备供电怎么实现无缝切换,我们现在用三并三串的12.6V电池,要求适配器插入设备时给电池充电并给设备供电,但是电池不放电,当适配器拔掉时又电池给设备供电,在适配器拔掉时怎么保证无缝切换,谁有笔记本的方案可以借鉴一下这是我做的切换电路,参数还没确定

网友A:
BQxxxxx的手机充电方案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笔记本的需要18V以上才可以,这个用简单的电路组合就能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需要18V以上才可以,这个用简单的电路组合就能完成

您举一个简单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Qxxxxx的手机充电方案可以参考一下

您说的TI的BQ系列的芯片对吧

网友C:
在线式充电是最简单的,但不知道你电池是否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线式充电是最简单的,但不知道你电池是否支持

在线式充电可以,但是我们这个设备充放电电流都达到5A左右,如果电池充电的时候再放电的话电流大这样不太好,所以现在的方案就是充电时电池不放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线式充电可以,但是我们这个设备充放电电流都达到5A左右,如果电池充电的时候再放电的话电流大这样不太 ...

一边充电一边放电,电池的实际充电电流是两者的差,电池怎么会放电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线式充电可以,但是我们这个设备充放电电流都达到5A左右,如果电池充电的时候再放电的话电流大这样不太 ...

充电电流明显要比最大负荷大,否则根本无法充电.约为最大负荷的1.5倍,具体看你电池的充电电流.
在线式的设计就是把电池当做一个超大容量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边充电一边放电,电池的实际充电电流是两者的差,电池怎么会放电呢? ...

您看下上面的图,这种方案可行不,现在就是适配器插上电时给电池充电,又给设备供电,这是电池的放电mos管是关闭的,适配器拔掉时自动切换到电池供电

网友E:
用二极管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看下上面的图,这种方案可行不,现在就是适配器插上电时给电池充电,又给设备供电,这是电池的放电mos ...

好像适配器经过Q1直通给电池了

楼主:
您是用啥软件把mos管给反过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是用啥软件把mos管给反过来了

画图,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图,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那个是Pmos管,当适配器插上设备时第一个三极管导通,第二个三极管截至PMOS截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电流明显要比最大负荷大,否则根本无法充电.约为最大负荷的1.5倍,具体看你电池的充电电流.
在线式的设 ...

在线式设计和我说的充电不一样吗,能否讲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是Pmos管,当适配器插上设备时第一个三极管导通,第二个三极管截至PMOS截至 ...

PMOS管这样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MOS管这样画的吧:

通路就是当1G低电平时2 S到3D导通电池开始放电,您主要点评一下这个方案可行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是用啥软件把mos管给反过来了

DXP里选中,再按下X或Y,就可以水平或者垂直反转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路就是当1G低电平时2 S到3D导通电池开始放电,您主要点评一下这个方案可行不 ...

你可能还没看明白我18楼的意思;
如果按13楼的图那样改,功能实现是没有问题,但好不好用,还得看原件参数的实际调试;
如果后面负载电流超过3A,SI2301的个头显得太小,最好换个封装大一点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还没看明白我18楼的意思;
如果按13楼的图那样改,功能实现是没有问题,但好不好用,还得看原件参 ...

参数选型没问题,这个方案能不能实现无缝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DXP里选中,再按下X或Y,就可以水平或者垂直反转了

这个明白啊,在我的原理图怎么操作都可以,但是我发的是图片,怎么把图上mos管给翻转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参数选型没问题,这个方案能不能实现无缝切换

为什么不行?
11楼说的二极管都可以,只是电路的效率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行?
11楼说的二极管都可以,只是电路的效率有差别

二极管用在小电流可以,大电流损耗太严重了,后来我整理了一下,感觉不对劲,这样的话,电池电压通过PMOS管的内部二极管一直通着,就起不到开关的作用,但是如果DS反过来的话,电池通过S极到D极可以开关,可是适配器供电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内部二极管对电池充电,这样不行的额,您在看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二极管用在小电流可以,大电流损耗太严重了,后来我整理了一下,感觉不对劲,这样的话,电池电压通过PMOS ...

适配器电压比电池电压高,那么适配器有电时,只会使用适配器的电,二极管是截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适配器电压比电池电压高,那么适配器有电时,只会使用适配器的电,二极管是截止的 ...

您说的和我分析不一样把,您说的我明白,但是我说的您改的那个图,适配器不工作时,电池一直通过内部二极管向外放电,那这个mos管就起不了开关作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和我分析不一样把,您说的我明白,但是我说的您改的那个图,适配器不工作时,电池一直通过内部二极 ...

适配器没电,电池不是就得接上吗,不然咋叫无缝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适配器没电,电池不是就得接上吗,不然咋叫无缝切换

那这样这个MOS管就不起开关作用了,就如同一个二极管啊

网友D:
适配器没电的时候,MOS管是打开导通着的,作用是类似二极管,但是是“很低压降的二极管”;
你对这电路不熟悉,这电路是你自己设计的,还是从哪里抄来的?

网友D:
如13楼,适配器有电时,MOS管关闭,由适配器供电;
适配器没电时,MOS管打开,由电池供电;
你要的不是这效果吗?

网友G:
30、31楼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楼主应该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适配器没电的时候,MOS管是打开导通着的,作用是类似二极管,但是是“很低压降的二极管”;
你对这电路不熟 ...

刚开始设计时没考虑到体内二极管的影响,您说的我也明白,适配器没电时,电池是通过体内二极管向负载供电的,这不是我想要的,电流输出最大有3A,损耗严重,如果mos管直接导通了这样就损耗就大大减小了

网友H:
充电电流不大于2A可以考虑用这个芯片MP2619,2-3电芯 自带适配器和电池切换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开始设计时没考虑到体内二极管的影响,您说的我也明白,适配器没电时,电池是通过体内二极管向负载供电 ...

你还是不明白,适配器没电时,MOS管是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不明白,适配器没电时,MOS管是打开的

是我糊涂了,PMOS管的D极接电池正极,S接负载,当G极低电平满足导通条件电流会从D流向S吗(除了体内二极管),PMOS管不都是S极流向D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不明白,适配器没电时,MOS管是打开的

非常感谢您,我以前一直认为pmos管导通后只能又D流向S,错误的认识,满足导通条件,那边电压低往那边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我以前一直认为pmos管导通后只能又D流向S,错误的认识,满足导通条件,那边电压低往那边流, ...

进步得挺快啊

网友:
二极管隔离

网友I:
使用肖特基二极管+mos管做个切换电路即可

楼主:
是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充电电流不大于2A可以考虑用这个芯片MP2619,2-3电芯 自带适配器和电池切换功能
...

现在要求电流3A左右

楼主:
这样损耗太大了

楼主:
达人指教能不快啊,的多向您学习,

楼主:
电流小,需要3节电池串联

网友J:
bq24133的电路你可以参考下。 输入要两个背靠背mos,防止双向电流反灌,电池端加一个mos,用于路径管理。可以做到无缝切换

网友K(2017-11-1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求解

遇到啥问题啊

网友L:
你哪个mos管,查了下 只有2.8a。会炸的。

楼主:
mos管不是问题啊,当时画图型号没改,这个电路已经做了一版没有问题

网友M:
通过PMOSFET做个开关,电池接源极,适配器接栅极,有适配器时MOSFET关断,切断电池供电,无适配器时,MOSFET导通,电池供电

楼主:
电池应该接漏极吧,接源极的话,适配器通过内部二极管直接对电池充电了

网友N:
这样行不行?

楼主:
太黑了,看的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