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噪声检测电路

楼主(2017-08-01):
论坛里的各位大侠们,小弟需要做一个 根据环境噪声大小自动调节音量的装置,现在 不知道环境噪声需要怎么检测,因为噪声波形是不规则的,各位大侠是否有 好的检测方法或电路分享一下,小弟跪谢了~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采集噪声后的 根据算法得到能量相关参数 比较靠谱啊

网友B:
用MIC测量,放大后做积分,积分后得到的直流电平就是判断依据,而诀窍是积分时间常数的选择。

楼主:
谢谢~可是看完还是没啥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采集噪声后的 根据算法得到能量相关参数 比较靠谱啊

是的呢, 但是 如何处理信号 是关键,我没思路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IC测量,放大后做积分,积分后得到的直流电平就是判断依据,而诀窍是积分时间常数的选择。 ...

谢谢,这应该是个比较好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