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示波器测运放输出幅度特别高

楼主(2017-08-01):
求助各位大神,本人用AD8009搭了一个放大10倍的电路,用自己做的TPS5430正负5V供电,纹波略大,接近100Mv左右,接到示波器后结果放大倍数比自己估算的大了10倍左右。。。100MV的信号直接给我放大到10V???ga直接超出电源轨了,感觉不科学,这是为什么呢?示波器使用有误吗?

网友A:
嗯, 不能排除你的示波器的问题, 会不会探头 10 倍衰减开关的问题?

网友B:
示波器先简单标定下

网友C:
把电路贴出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