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音频扬声器D类功放输出电路,为什么要将磁珠和电阻并联?

楼主(2017-08-01):
小弟新手,求助各位大神!如附件图示,speaker电路中,功放输出端接了BEED和电阻,他们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啊?只接beed不行吗?求大神解答,谢谢,功放芯片为TAS2557,

网友A:
应该是电感和电阻并联吧

楼主:
非常肯定,不是电感,是磁珠

网友B:
电阻多大封装?

网友C:
磁珠是电感器的一种形式。这个电阻器起到了阻尼作用,目的是降低电感器谐振点的峰值,吸收电感器的感应电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磁珠是电感器的一种形式。这个电阻器起到了阻尼作用,目的是降低电感器谐振点的峰值,吸收电感器的感应电势 ...

应该是这样了

网友D:
吸收上升尖峰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珠是电感器的一种形式。这个电阻器起到了阻尼作用,目的是降低电感器谐振点的峰值,吸收电感器的感应电势 ...

高手,佩服,谢谢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磁珠是电感器的一种形式。这个电阻器起到了阻尼作用,目的是降低电感器谐振点的峰值,吸收电感器的感应电势 ...

赞,牛X人物!虽然我没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