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电路分析恳求解答

楼主(2017-08-01):
遇到一个电路,对其中的工作原理很不理解,没有头绪,恳求各位给予分析!!! 下图为该电路截取部分:S1为单片机发出的3.3V的脉冲波,S2连接到单片机的AD输入脚,用以检测S2点的脉冲幅值大小。当导体或者带电荷物质或者人体靠近感应铜箔时,触发后续动作。。。。。。

1. 整个电路的工作流程是什么?

2. 电路中电容C3、C4、C5以及电感L3是怎样工作的,有什么作用?

3. S2点飞脉冲幅值与哪些参数有关,怎样计算出来的?

4. 感应铜箔时怎样触发的?

5. 三极管Q1是为了放大电流还是什么功能?

6. C1、C2为什么接S2而不是接GND?

7. R3、R4、C6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之集极接地型电容三点式正弦波振盪器。触模造成停振U

请问不触摸时是怎样振荡起来的?振荡频率怎样计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起振请参考jz0095的帖子,搜索站內即可。频率为何请参考下朮x大师和H大师的回复。 ...

此贴涉及单片机,电路理论,物理等学科,H大师一人就搞定了!
再加几门大学学科,也不是个事!人家那学堂,前期暂时开5门学科,后期估计还不止5门,几乎大学所有学科都通吃!

网友C:
外部脉冲给定起振的条件偏置,触摸产生调制效应,高低频率,还是有频率还是无(停振),这样MCU可知道什么时检测频率,频率变化状态(探测有无触摸)。

网友D:
king555说的对,是受控CC振荡器原理。S1提供开关脉冲,正脉冲期间,管子有正偏置,振荡器工作。
把振荡器的原理图改动一下可以看得更清楚:把C4与电感连接的接头换到基极,就是常见的CC振荡器,C3起隔直作用。振荡器原理的“地”在S2。
当去除L时,原图C3、C4端口阻抗Zin=Rin-jXc,Rin<0。这可以通过调整C3、C4、C5参数实现。
Xc的等效电容与L形成并联谐振电路。由于存在负阻Rin,振荡幅度将从小到大再到稳定。
感应铜箔是谐振电路的组成部分,有外界影响时将改变振荡频率,或者影响振荡的幅度。
R4、C6构成RC电路,具有低通功能,可以检测出低频幅度变化。
不知道这个电路的具体应用,大概描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king555说的对,是受控CC振荡器原理。S1提供开关脉冲,正脉冲期间,管子有正偏置,振荡器工作。
把振荡器的 ...

我的猜想是:(仅是猜想
     1.  R1、R2给Q1提供偏置静态工作点;
     2.  L3、C4、C5组成一个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3.  C3把正反馈耦合会基级;
     4.  R3应该是Q1负反馈作用,稳定静态工作点;
     5.  R4、C6应该是把滤除高频;
     6.  铜箔呢被感应时会破坏存在的振荡平衡条件;

疑问是:
      1. 这个三点式的振荡电路是怎样建立的?看电路结构,射级跟随电压应该没有被放大过吧?
      2. 相位正反馈是怎样判断的?
      3. 振荡频率我是根据L3、C4、C5公式计算的,和我实测的差异很大;
      4. C1、C2能否不接S2,而是接GND,有什么区别不同?
      5. C3耦合是否可不要?C3是否也参与到LC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学多闻丶见广识多,可以这样形容H大师。现在已经是太平时期,本人也无需渉入你倆的纷爭。本帖只是引介 ...

请问是哪部分错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猜想是:(仅是猜想)
     1.  R1、R2给Q1提供偏置静态工作点;
     2.  L3、C4、C5组成一 ...

先回答你的猜想,也部分回答了你的疑问。疑问中的原理问题内容太大,等有空再说。
下面蓝色字是我的回答。
我的猜想是:(仅是猜想
     1.  R1、R2给Q1提供偏置静态工作点;
偏置元件还有R3、R4。忽略R2电流,R3、R4流过Ie。
     2.  L3、C4、C5组成一个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这是个非典型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3.  C3把正反馈耦合会基级;
C3是反馈元件之一,也是谐振元件之一。
    4.  R3应该是Q1负反馈作用,稳定静态工作点;
R3是CC振荡器的射极电阻,射极是CC振荡器输出的连接点,但是此电路不输出振荡频率。
     5.  R4、C6应该是把滤除高频;
除了滤除高频,还提供了一个偏置电流形成的约1V的直流电压?具体数值需看脉冲的占空比。
     6.  铜箔呢被感应时会破坏存在的振荡平衡条件;
或建立新的振荡条件—产生新的振荡频率,或停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回答你的猜想,也部分回答了你的疑问。疑问中的原理问题内容太大,等有空再说。
下面蓝色字是我的回答。 ...

候等大神指点迷津!!!  也诚邀坛友讨论!!!

另外实测电路:
       1. 发射极有1个大约5MHz频率的振荡波存在;
       2. 可能为功耗考虑,S1发出脉冲频率为20Hz左右,占空比约5%;
       3. S2脉冲幅值500~600mV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候等大神指点迷津!!!  也诚邀坛友讨论!!!

另外实测电路:

板子上感应铜箔的对地电容是多大?用电容表在节点-4上量一下,去掉其他元件。铜箔的大小、与板子的连接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上感应铜箔的对地电容是多大?用电容表在节点-4上量一下,去掉其他元件。铜箔的大小、与板子的连接是 ...

铜箔是远距离单独隔开PCB的。姑且不论铜箔,没有它电路也是相对完整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铜箔是远距离单独隔开PCB的。姑且不论铜箔,没有它电路也是相对完整的功能。 ...

如果是远距离的东西,到达电感的等效阻抗就不好估计了,可能是容性,也可能是感性。
有了铜箔,谐振电路的元件、参数都要发生改变,它应该作为振荡电路的组成部分,否则频差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远距离的东西,到达电感的等效阻抗就不好估计了,可能是容性,也可能是感性。
有了铜箔,谐振电路 ...

1. 在电路上我去掉铜箔,完全割开,不再有多余的导线;
2. S1也改为一个恒定的3.3V电压,不再是脉冲(脉冲的原因可能是考虑功耗方面)。

更换后,S2从脉冲幅值约600mV变为较为稳定的600mV电压;振荡电路的频率仍约为5.5MHz。

附图是我将原电路重画成较容易理解的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我容易理解的):

1. 相位方面:我是根据“射同基反”的判断原则判定是正反馈,但对于振幅条件:怎样判定该电路是否能满足?射极更随输出电压幅值不是没有进行放大过吗?为什么也能起振?

2. 振荡频率依据L3、C4、C5计算大约为10.3MHz,f=1/(2π • √ ̄L•(C4 // C5))。和测量的5.5MHz差距很大。说C3也参与就振荡回路,那振荡电路的是怎样构成的,以及计算方式。

3. 振幅怎样计算? 提供数据参考:实测Q1发射极(也就是P2点)峰峰值大约有1.7V。

网友D(点评):
这个原理图的元件安排比上一个图更容易让人看懂电路原理,元件名称、参数标记清晰,很好的风格,值得一些新手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1. 在电路上我去掉铜箔,完全割开,不再有多余的导线;
2. S1也改为一个恒定的3.3V电压,不再是脉冲(脉 ...

有个观点需要注意。反馈分析只适用于概念的、定性的分析,不能用于准确的计算分析,原因并不复杂。
1.反馈的元件、参数、通路等并不能被严格地确定、剥离,因此反馈方法是粗放的分析方法,不用太认真;
2.准确的网络参数计算不需要“反馈”方法、概念的介入。
所以,不用全程“依赖”反馈分析,起码在振荡器分析方面是如此。

说C3也是谐振元件,理由同上第2点。它是网络参数的组成部分,其参数对振荡频率有影响、不可忽略。影响频率的还有管子的各个参数。这些参数对频率的影响不是反馈方法能分析出来的。网络参数的分析将分布参数外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基本都包含在内,不用反馈方法的介入。我的仿真显示,改变C3,谐振频率随之改变。

关于频差
根据S2直流电压600mV估算,Ie=0.27mA。我仿真用的管子参数,是2mA最低偏置下的参数,没有合适的管子参数做这个电路的仿真。但是有频差规律:非线性程度越高,振荡频率越低,即仿真与实现的频差就越大。你可以根据这个规律估计频差。
测量仪器的阻抗也会影响到测量的频率。这个可以通过高、低阻抗得到频率的变化,看阻抗对频差的影响。

我的仿真是线性仿真,线性仿真不涉及幅度。

振荡原理不是射极跟随器原理,一个是振荡器,一个是放大器;一个端口呈现负阻,一个端口不呈现负阻;......。原理问题在这里难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