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叔请进,有事请教:机器内部的布线问题

楼主(2017-08-01):
     其他有经验朋友也请支招!

     我搞的产品是小型压力蒸汽灭菌器,我想知道在机器内布线应注意什么。在我机器内部有几种气(汽)体管路、有好几个电磁阀(控制管路)、有5种交流双向可控硅控制的设备(2个大功率加热设备,3个电机)、有5路左右的位置状态(液位开关、门开关)、还有三次温度传感器。现在布线下来,整个机器内乱糟糟的。

     问题一,这样的机器内部布线,应该学习哪些知识?

     问题二,目前我外面的设备都是集中连接到电路板上。我设想零线、24V直流供电线、信号地是多个设备共用的,我可否在机器内部走一根,串起来?

     叩首,谢谢!

网友A:
不建议走一根线,不同的地根据需要进行隔离,布线注意e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走一根线,不同的地根据需要进行隔离,布线注意emc

谢!

网友B:
建议楼主先去参考一下市面上主流同类产品特别是发达国家出品的设备,工艺问题不能想当然,也不是看看书就能解决的,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而开阔眼界是第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先去参考一下市面上主流同类产品特别是发达国家出品的设备,工艺问题不能想当然,也不是看看书就能 ...

收到,谢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