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单片机控制外部电路电阻做负载的方式

楼主(2017-08-01):
最近在学相关方面的知识,可能问题有些小白,望大神勿喷。

目前需要实现单片机控制外部电路的电阻大小,以调整外部电路中的负载大小。项目其他部分已经通过51单片机完成了,1s内会有数十个数据产生,根据这个数据来调整外部电路的负载。

外部电路很简单,就一个手摇发电机(24V,200W),想加一个可由单片机控制的电阻(100-200级即可)。以实现电阻变化,手摇发电机摇动受到的阻力发生变化。电阻越小,阻力越大;电阻越大,阻力越小(最多1千欧的电阻即可)。

由于需要精确的控制电阻,且不随电流温度等发生变化。所以了解了数字电位器后,比如X9C10X系列,有人说不大适合接外部电路。
普通电位器多是人工旋转控制,也不合适。
貌似开关控制也有相关方法,但是没有现成的产品可以用。

望求可以直接使用的产品,或者相关解决思路,有直接的元器件推荐最好不过了。

网友A:
你要先弄清需要多少精度的电阻调节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弄清需要多少精度的电阻调节精度

初步估算的为0--1000欧阻值,可调100级以上就可以。
您有什么建议?谢谢

楼主:
我之前用过1000欧姆的滑动电阻做过测试,只有几百欧姆之间可以感觉到发电机的阻力发生明显变化。再大的电阻和空转感觉上没有区别了。但是说实在的,精度是10欧姆还是1欧姆,或者其他,都可以,只要能够实现稳定的控制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过1000欧姆的滑动电阻做过测试,只有几百欧姆之间可以感觉到发电机的阻力发生明显变化。再大的电阻 ...

X9C102基本就能满足你的要求,除了最小阻值是40欧

网友B:
横流和恒压负载最好做。
电阻负载,要浮地,做高频,用纯运放来搭,很难做,建议还是用电阻来实现电阻性质的负载。

网友C:
数控模拟电阻是你需要的。

网友D:
楼主怎么没提到这个电阻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X9C102基本就能满足你的要求,除了最小阻值是40欧

感谢您的建议。
我手里有104的,再做验证,除了感觉稳定性有些不足外,感觉还是可以尝试的。所以今天再买几个102的试一下,4个并联下就10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没提到这个电阻的功率?

外部电路的功率最大就只能够200-300w,毕竟只是手摇的发电机,很难再大了。
外部电路只要一个可控的电阻就可以,最高的功率在二三百瓦也就可以。或者只要电阻不冒烟烧坏,小些也可以。本身手摇发电机不可能持续输出最大功率,最多的功率也就是100w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模拟电阻是你需要的。

感谢您的建议。数控模拟电阻应该可行,可惜现在单片机知识薄弱,淘 宝搜索了一遍,没有现成的产品。若是实在没有可选的现成产品,就开始研究这个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流和恒压负载最好做。
电阻负载,要浮地,做高频,用纯运放来搭,很难做,建议还是用电阻来实现电阻性质 ...

感谢您的建议。
恒流和恒压方向我会去学习看看,下面的词语百度了下,需要恶补下再研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外部电路的功率最大就只能够200-300w,毕竟只是手摇的发电机,很难再大了。
外部电路只要一个可控的电阻就 ...

100W的可调电阻?
这太恐怖了。
你这个电阻是不是发电机的负载电阻?假如是这样,前面的讨论都没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建议。
我手里有104的,再做验证,除了感觉稳定性有些不足外,感觉还是可以尝试的。所以今天再买 ...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W的可调电阻?
这太恐怖了。
你这个电阻是不是发电机的负载电阻?假如是这样,前面的讨论都没意义。

抱歉,这方面的知识我确实是门外汉,只是一个兴趣,想去做一些东西,也是第一次在论坛上寻求帮助。
现在我需要为手摇发电机的电路找一个可通过单片机控制的负载,负载大小的变化,进而影响手摇发电机的阻力。这个小项目前面是一个传感器采集发电机的输入力度,根据这个力度来调整发电机的负载,使发电机的阻力和输入动力大致相等。选择电阻作为负载,是因为之前我使用了一个可调的刹车电阻做的测试,可以实现阻力的关联性变化。
作为普通的纯电阻来讲,确实有不妥的地方。外力达到发电机最大功率附近时,应该使用最小的电阻,而普通的小电阻,多数都不足1W的散热功率,有被烧坏的可能。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还望您能够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抱歉,这方面的知识我确实是门外汉,只是一个兴趣,想去做一些东西,也是第一次在论坛上寻求帮助 ...

我还是不理解你这个项目。

发电机的转速与输出电压成正比。
你说的输入力度应该和输出电流成正比。
在转速极低时(输出电压接近0V),不管负载电阻如何变化,力度都一样。所以只说力度,不说转速是没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不理解你这个项目。

发电机的转速与输出电压成正比。

我是用的是一个带减速器的直流电机,在发电机转动初期并不介入控制(也不接入电路),比如1/8s的时间(举例说明)。1/8之后,发电机在外力的手摇的作用下,产生了一个转速和力传感器采集的力的数值。这时负载调控介入,根据力的数据,调整负载大小,抵消外力带来的加速度,发电机转速不再增加,之后就是匀速运动。发电机保持一个大致区间的转速稳定转动。
但是外力会变化,这时为了保持匀速的运动,负载要跟着力传感器的数值进行负载的调整,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始终有一个和外力差不多的发电机阻力存在。
这里面,保持不变的转速,是前1/8秒内通过外力大小确定的速度,随初期用力大小而不同,用力大,这个转速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不理解你这个项目。

发电机的转速与输出电压成正比。

简单的描述实现的效果:
发电机作为阻力,人摇发电机。
发电机遇强则强,遇弱则弱。
最终发电机可以在中间大部分时间保持匀速转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简单的描述实现的效果:
发电机作为阻力,人摇发电机。
发电机遇强则强,遇弱则弱。

根据你这段话的描述,都不需要输入传感器、mcu,仅靠几个三极管构成的模拟电路就可以达到要求。
当然其中有个大功率三极管要安装在散热片上。

因为转速正比于输出电压,就用输出电压来控制三极管的导通电流就可以了。当输出电压下降(转速下降)时减少导通电流(减少阻力)。当输出电压上升(转速上升)时增加导通电流(增加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这段话的描述,都不需要输入传感器、mcu,仅靠几个三极管构成的模拟电路就可以达到要求。
当然其中 ...

非常感谢。
我今天一直在学习三极管和场效应管,也买了几个打算回来试一下(散热器也买了),刚看三极管时,看到有人说他受电流影响较大,放大系数不稳定。再一想自己的的电压虽然稳定,但是每次并不相等,一下蒙圈了,不知道这个控制如何去操作。
所以还得继续恶补一下这一个方向的知识,要不您的话换成我执行起来,难之又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是一个带减速器的直流电机,在发电机转动初期并不介入控制(也不接入电路),比如1/8s的时间(举 ...

有一点想不明白,为啥非要保证匀速呢?本来好不容易发的电,又消耗掉,难道是健身器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点想不明白,为啥非要保证匀速呢?本来好不容易发的电,又消耗掉,难道是健身器材?
...

厉害!确实是健身相关的。毕竟指望人驱动电机发电,太浪费了,但是用在健身领域,却变相的节省电力了。

网友E:
如果真是这个应用,那就很简单了,
你一开始的要求就跑偏了。
这种应用叫能耗制动,甚至高级一点可以能量回馈。当然说制动也不是说完全停住,而是速度控制在一定的水平。
这种应用早就很普遍了,最典型的是电梯。
电梯在满载上升过程中,消耗能量,但是在满载下降过程中,不但不用消耗能量,而且速度还会有越来越快的趋势,这时候电机也变成了发电机。就需要有一套控制系统,消耗多余出来的能量,而且将电梯速度控制在设定的水平。
另外,电梯在减速的过程中,由于巨大的惯性,会有很多动能需要消耗掉,也是需要这套系统来工作的。这个东西的核心就是电容和电阻。电梯上的能耗电阻占用了一个控制柜那么大的地方。
类似的东西还有电动车的刹车能量回馈系统,不过这个能量不是消耗掉,而是返回到电池。

网友E:
在不考虑电机内阻的情况下,电机的感生电动势和速度成正比,电机整流出来进一个电容,那么电容上的电压就等于感生电动势。只要控制电容上的电压不超过某个设定值,就能控制电机的速度不超过。
控制电容上的电压方法也很简单,检测电容上的电压,超过了就通过一个电阻放电。
电阻不需要像你说的那种可变的,而是一个固定值。
比如你24V,200W的电机,电流大概8A,那么最小电阻大概3欧。那就用一个3欧,200W的电阻就行了,。
当然,放电时如果用比较器做开关,会有一个周期的问题,周期太长会有顿挫感,周期太短,就造成开关管损耗太大,
所以实际上还是用PWM来控制为佳。实际上的算法也采用PID算法等,电压则使用AD采集。
另外,在考虑电机内阻的情况下,还需要加入一个修正系数。
由于你的应用其实也不要求绝对匀速,所以修正系数只需要使用简单的线性修正即可达到满意的效果。

网友E:
另外,由于3欧200W电阻可能不好找,或者不好安装,可以用几个电阻组合完成,比如用4个10欧50W等组合。
另外,自然散热的电阻,在强制对流的情况下,可以达到更大的功率,也可以避免过高的温升。
比如CPU的风扇和散热片组合,将电阻安装在散热片上,在温升40度的情况下,可以散热100W以上。在温升80度时,可以散热200W以上。

另外,你的发电机电压低,电流大,需要的电阻小,对于控制电路负荷要求就高,不光电阻热,控制电路,电路板和导线等各处都会热,
如果可能的话,可以考虑换48V电机。这样电流减半,控制电路发热变1/4,电阻值用12欧还比较容易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