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能烧写,但是不运行,工程配置哪里可能影响?

楼主(2017-08-01):
小弟在用ALTERA的EPM570设计逻辑,是新建的QUARTUS工程。编译和烧写都没问题,后来再设计了一个TEST脚输出一个时钟、确认程序并没有跑起来。然后我考虑到以前的570的工程都没问题,我就把V文件复制到老的工程中去,然后在老工程中重新配置管脚,再烧写,程序就跑起来了。但是我一直没搞清楚,QUARTUS的哪个配置能影响CPLD的实际运行?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的老师?谢谢。

网友A:
感觉你这个问题像是管脚分配出错了。也就是说实际上设计已经跑起来了,比如你原本是分配A1脚给test输出时钟,但是你管脚约束不对,所以其实这个test信号从别的脚输出去了。
建议你先查一下管脚分配结果。

网友A:
你如果不想检查管脚分配结果,就看你这个FPGA有多少个用户管脚,全部都赋值为test的信号,然后再编译工程,再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