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输入端保护,小白又来求助

楼主(2017-08-02):
关于运放的输入端保护,  我把运放接成 反相比例运算电路,    如果此时输入端出现了200V的高压脉冲, 这时候的二极管能否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A:
普通二极管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的,要用TVS。
另外还要看高压脉冲的电流等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二极管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的,要用TVS。
另外还要看高压脉冲的电流等情况 ...

电流是很小,微安级别的,麻烦给推荐一下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是很小,微安级别的,麻烦给推荐一下二极管。。。

你的输入信号的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信号的电压范围是多少?

正常的输入信号是 -10V到0V ,,我是想把电压变正,才接的反向比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的输入信号是 -10V到0V ,,我是想把电压变正,才接的反向比例。。

P6KE12CA 等

网友B:
没问题,你放心用,说用TVS基本就是理论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你放心用,说用TVS基本就是理论派的

就是说我现在的电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吗?

网友B:
可以,没有问题的,注意那个电阻的功率

网友B:
但是这个板子如果输入220V是热板,要咬人的,这个你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这个板子如果输入220V是热板,要咬人的,这个你要注意

啥是热板。。。。

网友C:
1M欧的电阻,即使是加上220V电压,流过的电流一般二极管应都能承受,如此钳位自然是可以的。不过,这么用,跟二极管的结电容构成的RC回路的时间常数就不小了,该电路的工作频率就受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啥是热板。。。。

可能带有高压,有触电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欧的电阻,即使是加上220V电压,流过的电流一般二极管应都能承受,如此钳位自然是可以的。不过,这么用, ...

板子工作在直流电下。。。   而且不是一直都有200V+电压,一般只有几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