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MP2307 DC-DC模块发烫

楼主(2017-08-02):
如图所示, 电路中将交流220V 转变为5V 之后  经过DC-DC  MP2307 进行转换为3.3V  给后续 电路供电。

后续电路中有wifi模块,生产时为了读取MAC 地址,需要给WIFI 模块上电 通过串口读取MAC地址。

考虑到安全性, 做好板子之后不用220V 交流电, 而是通过 直接用外部直流稳压电源 3.3V 通过留出来的  测试孔 对WIFI 模块 进行供电  通信。。。。

但是发现DC-DC MP2307 发烫很厉害,电流往 DC-DC那边跑了,~~~~ 貌似一直在吃电 ~~~~~

请问 为什么???
如何解决???

网友A:
倒灌所致

网友A:
稳压电源接到5V 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源接到5V 哪里

稳压直流电源 接在3.3V

网友B:
同步整流的DCDC,能量传输是双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整流的DCDC,能量传输是双向的。。。

那加个 肖特基二极管???SS14?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加个 肖特基二极管???SS14?

如果不怕电压损失是可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