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pwm

楼主(2017-08-02):
我想请问的就是为什么我这个程序epwma  epwmb 没有生成互补对称的波形?请问怎样通过死区去产生互补对称的波形?

网友A:
先不用考虑死区的事   先搞定互补输出
然后再增加死区寄存器配置    在示波器上就能看到了

网友A:
互补输出    像controlSUITE里面都有例程参考

网友B:
DBCTL 配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