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如何解除绑定手机号

楼主(2017-08-02):
我是原来注册的,现在换了工作,手机号换了。
我想解除原来的绑定,重新绑定新手机号。
可是我发现没法操作。
请问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资料设置里电话后面不是有个更换号码绑定吗

楼主:
是有啊!可是不管用
我点击获取验证码,它就提示“一个手机号只能绑定本站一个账号”。
我点击绑定,它就提示“请先获取验证码再点击绑定”

楼主:
我点获取验证码,可是收不到。
难道我的手机有问题?

网友B:
去找移动公司!!

网友C:
在点开  “更换号码绑定” 输入框里面输入新的手机号码,然后,点击获取验证码,步骤是这样的,你看看能否获得新的验证码。

网友D:
你先换个浏览器试试,如果不行,可以加我QQ ,1298790957,给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换个浏览器试试,如果不行,可以加我QQ ,1298790957,给我看一下~~

咱们已经是好友了

网友E(2017-12-15):
我也是。我是自己的手机号,只是170开头的,解除不了,而且提示没有绑定不能发帖。没有办法,换两个同事的手机解除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