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link IAR仿真时突然出现如下错误

楼主(2017-08-02):
STM8,IAR仿真时本来好好的,可是突然出现如下错误:
Wed Aug 02, 2017 13:57:30: Failed to set configuration with MCU name STM8S103K3: SWIM error [30006]: Comm init error: chip does not answer
大神们,怎么解决?

网友A:
ST link拔了再插上电脑试试!设备也同时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 link拔了再插上电脑试试!设备也同时断电!

谢谢你,不过还是不行,今早我把单片机的型号换了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又换回了来了。还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