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93搭建滞回比较器的阈值计算问题

楼主(2017-08-02):
新人学习电子设计,请问这个滞回比较器的阈值是怎么计算的。
翻了很多资料,一般的滞回比较器在Vref端都会有一个输入电阻用来计算阈值。这个Vref我的理解是5V经两个电阻分压下来的,那没有同相端输入电阻,还是滞回比较器吗?

楼主:
有没有牛人出来解释一下啊,别沉了

网友A:
lm393是OC输出,只要令输出对地开路和短路然后计算正输入端电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93是OC输出,只要令输出对地开路和短路然后计算正输入端电压即可。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