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四路测径仪 线缆电缆测径器

楼主(2017-08-02):
1、 概述
四路测径仪内置4组固定式光电侧头,可对被测物四个方向的外径尺寸进行实时控制,可通过内置增量式PID系统变频器,电子调速器,空气压缩机等多种外接设备对工件生产的尺寸进行精准控制。
该系列产品性能稳定,测量准确,控制可靠,没有任何旋转部件,相对于激光光源的测径仪,使用寿命成倍提升,是传统激光测径仪的升级替代产品。

2、安装
2.1、测径仪进厂前的准备
根据预先指定的现场位置,做好基础。注意基础面的平整和稳定。供电接口均已就绪。测径仪用户可通知蓝鹏测控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测径仪现场安装。
2.2、测径仪的安装
将测径仪上线并作水平、垂直位置调整。先保证测量面与被测管材垂直,然后将导轮构成的过钢通道中心与管材通过中心对正。调整完成后将基础地脚螺栓与测径仪紧固牢固。
2.3、主控机柜安放
将主控机柜摆放到指定位置。主控机柜摆放位置应干净、整洁、安全,无水汽、灰尘等污染,无发生碰撞事故的危险。
2.4、电源及通讯线缆的敷设
供电部分:由现场预留的动力电源提供给主控机柜。输入到主控机柜的电源必须先经过交流净化稳压电源,然后再由主控机柜转接到测径仪。
通讯部分:主控机柜与测径仪之间采用TCP/IP协议双绞线连接。
3、操作
3.1、开机
◆确认交流稳压源接通电源。
◆打开主控机柜电源总开关,开启交流稳压源,为控制柜供电。
◆按下主控机柜面板上“工作开”按钮,给测径仪供电。
◆先打开控制柜门,再打开工控机的前端小门,按下电源开关,工控机开机。
3.2、打开测量软件
双击工控机桌面上快捷方式图标,激活“蓝鹏圆钢测控系统”。
3.3、产品参数的设定、读取和保存
进入测控系统主界面后,首先要设定即将生产管材的有关参数。
◆点击菜单“产品参数??产品参数”,弹出“产品参数设定”对话框,根据实际情况,将测量所用参数填入对应文本框内,点击“确定”按钮,选择“更新”或“新增”模型即可。如果所填数据不符合上述条件,将弹出错误对话框,提示改正。
◆也可点击菜单“产品参数??读取参数”,弹出“打开”对话框,选取以前存储在计算机里的对应的参数文件。
3.4、系统校零
◆选取与管材直径尺寸接近的标准棒,放入测量区。
◆点击菜单“系统参数??数据校零”或直接点击“校零”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标准标准棒的直径值填入到“标称直径(mm)”中,点击“自动校零”,测量系统自动计算校零系数,校零完成后点击“确定”即可。
3.5、测径仪开始测量状态
点击“开始测量”按钮测量系统进行测量。测量状态下可以切换显示画面(主界面、波动图或缺陷分析图)。
3.6、冷热系数的设定
根据轧制温度和材质,设定本次测量的冷热系数。
3.7、测径仪停止测量状态
点击“停止测量”按钮测量系统停止测量。
3.8、历史数据的查询
点击菜单“记录文件??打开文件”,弹出“打开”对话框,选择想要查询的数据文件,点击“打开”即可进行查询。查询完毕后,点击菜单“记录文件??关闭文件”后方可再次进行查询或测量。
3.9、关闭测量软件
单击 “退出”按钮或程序界面右上角的“×”按钮即可退出测控软件。
3.10、关机
◆安全关闭计算机
◆按下控制柜面板上“工作关”按钮,给测径仪断电
◆关闭交流稳压源
◆关闭主控机柜电源总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