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响应被异常延迟的问题

楼主(2017-08-02):
目前再用C6701进行系统开发,DSP的软件架构采用的是中断+后台的方式,中断使用的是外部中断4。
目前发现的问题是,在程序运行时,发现,中断响应有时候会被延时,当两次中断间距小于1.9MS时,很容易出现第一个中断响应丢失的现象。
而此时正好后台有一个函数(较为复杂的算法函数)本身运行的时间为1.9MS,而且该函数没有屏蔽中断,将该函数屏蔽后,DSP响应中断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还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是不是触发了新的中断了?

网友B:
这个怎么设置的中断优先级呢

网友C:
建议更新DSP的中断设置

网友D:
中断+后台的方式?

网友E:
是不是在唤醒中断的时候存在问题

网友F:
是每次都存在这个问题吗?

网友G:
后台运行在哪里运行的?

网友H:
中断函数都是高于其他的方式的。

网友I:
使用单步调试或者定位调试看看。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优先响应中断函数的。

网友B:
你的函数代码运行是在中断里面吗?

网友C:
以前都是顺序扫描这些代码的。

网友D:
后台方式是什么?不占用资源吗

网友E:
楼主没有进入低功耗的模式吧。

网友F:
以前信号采集都是使用定时器中断采集没问题。

网友G:
代码不都是顺序执行的吗?

网友H:
楼主检查一下中断的信号是否产生?

网友I:
这个怎么可能不会出现中断的现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触发了新的中断了?

没有触发新的中断,这个可以确定,初步考虑是后台的一些复杂运算可能会导致中断响应被延迟,但还没有找到相关的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设置的中断优先级呢

我用的是6701,有默认的中断配置表,我也没有更改,就使用的默认的中断配置,我是用的中断4,就是对应的一个外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后台运行在哪里运行的?

中断后台方式,所谓后台就是main()里面的while(1)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函数代码运行是在中断里面吗?

不是,在后台mian函数中的while(1)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有进入低功耗的模式吧。

没有进入低功耗模式,我们的dsp上电之后,一直处于运行态,进行数据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更新DSP的中断设置

dsp设置采用默认中断配置,即中断4为一外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每次都存在这个问题吗?

偶发性的,测试时发现,中断发生时刻,后台正在进行一处复杂的数据运算函数,该函数计算量大,而且该函数嵌套了许多子计算函数,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中断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中断函数都是高于其他的方式的。

是啊,按理说确实如此,现在也是一头雾水,只能先查查手册找找

网友J:
1.确保主循环中未对中断相关寄存器进行设置;2.确保中断函数执行时间未超过定时时间

楼主(2018-08-08):
问题解决了,一直没有结贴,最终查找出问题为在后台任务中,有一行代码,进行结构体赋值时,用的等号直接进行的赋值,而这个结构体很大,赋值需要1ms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经过测试,不能被中断打断,因此造成了中断响应被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