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MOS管驱动波形和导通波形不对 ,还有尖峰到驱动波形Vgs关...

楼主(2017-08-02):
到驱动波形Vgs关闭的时候Vds仍然导通导致,没有死区时间 下面是波形 我母线通电30V电压来测试的

CH1是Vgs导通波形 CH2是 Vds波形  中间有一段VGS下降了 MOS管还导通

这是测两个低端MOS管Vds的波形 没有死区时间

另外我的尖峰脉冲是不是太高了 我上电300V的话会炸管吗

楼主:
这是原理图

网友A:
你把Vgs之间的电阻减小一点 试一下了。

网友B:
首先,全桥没有死区就是悲剧,其他的都别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