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P-4412学习开发板实现一键开关机休眠唤醒

楼主(2017-08-02):
我们使用 iTOP-4412 开发板上的 reset 按键来实现一键开关机,休眠唤醒的功能。
设置启动方式:
首先我们通过 reset按键实现开机功能,在开发板的底板原理图上找到如下原理:
如上图所示,通过电阻 R173 R174 可以设置开发板的启动方式:
1.上电启动
2.通过按 reset 按键来启动
默认是上电启动,所以我们焊了电阻 R174(把 ACOKB_CHARGER 这个网络下拉) ,如果改成按键启动,需
要把电阻 R174 去掉,电阻 R173 焊上(通过 800K 电阻上拉) 。
(注意:因为我这里的截图是精英版的,所以这两个电阻的标号是 R173 R174,在全功能板上这两个电阻
有可能是其他的标号,所以大家主要是搞明白了原理,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选择就可以了,不要纠结于电阻
的标号和我上面的截图不一样。
设置一键休眠唤醒关机
我们可以通过 reset按键实现休眠唤醒和关机功能.
samsung-keypad.c ” 替 换 内 核 源 码 的
iTop4412_Kernel_3.0/drivers/input/keyboard/samsung-keypad.c” 。
然后修改内核iTop4412_Kernel_3.0/arch/arm/mach-exynos/mach-itop4412.c”文件,在
这个文件找到:
然后添加KEY(0, 5, KEY_POWER)” ,修改成如下图:
修改完成后, 保存并退出, 然后输入make” 命令开始编译内核, 编译完成, 烧写生成的 zImage
iTOP-4412 开发板,就可以实现一键休眠唤醒和关机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