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该调幅电路产生低频干扰的原因

楼主:
如图,是一个调幅电路,通过调节主放大器反馈回路的电容Cx来调制载波幅度
该电路在接电容Cx可以正常工作,输出调幅波,并且改变Cx,输出波形幅值改变
但是,将电容Cx换成传感器接在电路中(两个极板分别接在输入和输出端),输出产生了较多低频干扰,如图所示
低频频率由几千赫兹和几百赫兹不等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

电路

电路

波形

波形

网友A(2017-08-02):
1u,1k的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159.2,建议电容值改小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u,1k的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159.2,建议电容值改小试一下

隔直电容吗?
这个电路在不接传感器的时候是正常的,在Cx的位置接上传感器才会出现如图的现象

网友B:
我感觉, 这噪声来自传感器自身(和检测到的信号里的噪声) 的可能性很大.
先检查和过滤掉这个噪声再拿来调制信号吧

网友C:
在传感器支路再串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