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驱动电路

楼主:
  目前测试发现 PWM=0V时候,R38A电压为0.7V,QA7导通,28V稳压管为0.053V,这个和设想的不一样啊。当我把光耦拆下去,发现稳压管输出28V,这个是不是光耦没有起到关断的左右? 测试发现光耦4脚电压9V

网友A(2017-08-02):
R38A没找到,PWM低时,是要使UA7\QA6\QA5\QA7截止吧?

网友B:
三极管的基本知识|:
饱和导通状态:当加在三极管发射结的电压大于PN结的导通电压,并当基极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时,集电极电流不再随着基极电流的增大而增大,而是处于某一定值附近不怎么变化,这时三极管失去电流放大作用,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很小,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相当于开关的导通状态。三极管的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饱和导通状态。
你可以试试把RA30电阻上拉到3.3V。

网友C:
什么电路乱七八糟。网上下一个现成的用算了。

网友D:
一级一级地测量一下各个状态点就明白了。
PWM输出0的时候测量是否为0,如果为0再测量光耦输出是否导通,如果导通则考虑光耦工作异常,如果不导通则说明光耦工作正常。就这样一步一步查查就知道哪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电路乱七八糟。网上下一个现成的用算了。

大哥,自己看不懂,不要乱说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更换了新光耦好了。

网友E:
是有点乱。。。推挽后面的二极管和电容是不是画反了?

还有请教一下24V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有点乱。。。推挽后面的二极管和电容是不是画反了?

还有请教一下24V是怎么得到的? ...

问你个问题PWM控制推挽输出,输出的是什么波形?  是不是类似交流电的波形,那么在看下面这个电路就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你个问题PWM控制推挽输出,输出的是什么波形?  是不是类似交流电的波形,那么在看下面这个电路就明白了 ...

看懂了。就是说其实24V是外加的?前面是要取负半周实现电压的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懂了。就是说其实24V是外加的?前面是要取负半周实现电压的降低?

24V是这个电路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懂了。就是说其实24V是外加的?前面是要取负半周实现电压的降低?

            第一步,给CA27充电

             第二步,CA27放电,给CA28充电。

            第三步,CA28给负载供电,重复一二三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