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阻多大的。

楼主(2017-08-02):
图中的R411多大的?

网友A:
这是电阻?

网友B:
你这个是显微镜下的图,怎么看,如果有电阻那么自己用万用表量,没有人能够根据你的这种图看出电阻多大!

网友C:
拆下来量吧,有可能是两个电阻.

网友D:
开眼了,第一次见长这样的电阻

楼主:
手机拍的,SOT-23封装的。

网友C:
你这个只打了标志没打阻值,我买过打了阻值的.

网友E:
关机用电阻挡在线测试后,再拆下来用电阻挡测试Y型电阻

楼主:
阻值量了,我就是想知道,这个的具体数据。

楼主:
这是哪个公司的产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哪个公司的产品?

应该是VISHAY

网友F:
引用 楼主:
阻值量了,我就是想知道,这个的具体数据。

楼主:
已经知道那个标志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