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源芯片有知道的么

楼主(2017-08-03):
可能是

FP6146-33S5G
MIC5321

楼主:
好厉害啊
FP6146-33S5G这个是的

MIC5321不像  因为那颗芯片接了个电感  感觉是buck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厉害啊
FP6146-33S5G这个是的

楼主:
没什么时间给你查,有空再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什么时间给你查,有空再看看。

好  谢谢了

楼主:
哪一个应该是零,没查到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