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单独供电,再插入pc就无法识别

楼主(2017-08-02):
stm32f103c8t6的芯片,USB多点触摸在win7和Linux下都成功,可是遇到一个问题,如果USB设备用另外接口上电之后再插入pc就无法识别,只用USB口供电的话,就成功,  我用j-link调试,发现供电之后,USB未连接都会有两次reset中断, 希望大佬们帮忙解惑,谢谢啦

网友A:
与你的程序逻辑相关。
如果很容易重现,应该就容易定位问题的。
调试建议:
1. 用示波器或逻分观察,供电后,不连接PC,DP/DM波形变化是否符合预期?
2. 用示波器或逻分观察,连接PC后的DP/DM波形,是否符合预期?
3. 最快捷的方法是总线抓包

网友B:
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我遇到过相似的问题。
USB摄像头通过一个HUB连接电脑USB,电脑USB口可以给HUB供电,另外一路开关电源也可以给HUB供电(设计时考虑摄像头需要较大的电流驱动)。
然后出现问题:打开开关电源后,再连接USB电缆到电脑,电脑无法发现USB摄像头设备。
后来我把HUB拆开,拆了一个0欧姆的电阻,USB口给HUB供电那一路电源给断掉了。以后就没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我遇到过相似的问题。
USB摄像头通过一个HUB连接电脑USB,电脑USB口可以给HUB供电,另 ...

上点之后不断插拔,是不是相当于多次枚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点之后不断插拔,是不是相当于多次枚举?

我觉得不是啊。。。你用BUS HOUND抓包看一下,我觉得每次上电后,主机会从头开始握手协议啊。。主机会从头开始依据USB通信协议询问设备的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等等。。。。主机没有那么智能吧,每次插入一个新USB设备,他会询问这个设备是啥,然后给这个设备分配一个唯一的地址。你又拔下来了,地址就释放了啊。再插上去,他会询问这个设备是啥,然后给这个设备分配一个唯一的地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点之后不断插拔,是不是相当于多次枚举?

拔下后再插上,主机肯定要枚举才知道这是什么设备,否则肯定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我遇到过相似的问题。
USB摄像头通过一个HUB连接电脑USB,电脑USB口可以给HUB供电,另 ...

开关电源和PC电源,两个地线之间有干扰

楼主:
不想改程序,改了硬件,只用USB口供电,问题解决了,等有时间再处理USB设备识别连接断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