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构成的差分电路输出的波形为什么是这样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8-02):
测一下电源纹波吧,特别注意频率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电源纹波吧,特别注意频率比较。

我试了一下,是因为电源的问题,我换到电脑的USB口电源就没有了,我想问下,你说的频率比较是什么意思,是说电源文波的频率和谁的频率比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是因为电源的问题,我换到电脑的USB口电源就没有了,我想问下,你说的频率比较是什么意思, ...

当你怀疑噪声来源时,确认是不是,除了理论分析外,测试可以非常直观。就楼主问题而言,用双踪示波器同时监看一下电源,如果是电源噪声所致,那么必然可以观察到相同频率、相位的“小锯齿”,那么自然可以判断就是电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怀疑噪声来源时,确认是不是,除了理论分析外,测试可以非常直观。就楼主问题而言,用双踪示波器同时 ...

大神,就我想问的是如果是电源纹波,我当然可以用示波器看到电源纹波噪声的频率,相位等,但问题是我差分出来的那个信号(也就是你上面看到的正弦波)我测不出那个小锯齿的频率,相位啊,这样我即使测出了电源纹波的相位、频率等也没办法对比啊

网友B:
纹波周期估计40us,约25khz,看哪里有25kc的东东干扰,用的是开关电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就我想问的是如果是电源纹波,我当然可以用示波器看到电源纹波噪声的频率,相位等,但问题是我差分 ...

用眼睛看啊,又不需要精确知道,而如此观察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通过考察噪声的波形来改进电源设计。而如果又知道电源本身并未产生该频率的噪声,那么噪声就是耦合而来的,进一步根据频率信息就可以定位真正的噪声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纹波周期估计40us,约25khz,看哪里有25kc的东东干扰,用的是开关电源吗?

是的,用的是手机充电器的电源,如果我用电脑USB口电源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