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124J搭建偏置电路

楼主(2017-08-02):
    求大神指导一下用LM124搭建偏置电路,我用现在的电路,总有问题。上面两个电阻用的是20KΩ,下面的R1,R2是10KΩ

网友A:
用运放搭偏置电路?没有这种说法。楼主电路是典型的反相比例放大器,R1和R2提供参考电压,一般取电源中值,这时要求输入交流叠加在一个1/2电源电压的直流上,放大纯交流需要隔直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