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M12触摸IC调试时经常识别不到触摸

楼主(2017-08-02):
初始化程序如下:
TSM_Write_Byte(CTRL2, 0x0f);
TSM_Write_Byte(SENS1, CH_SENS(3,3));// 9, 6
TSM_Write_Byte(SENS2, CH_SENS(3,3));// 3, #
TSM_Write_Byte(SENS3, CH_SENS(3,3));// 8, 5
TSM_Write_Byte(SENS4, CH_SENS(3,3));// 2, 0
TSM_Write_Byte(SENS5, CH_SENS(3,3));// *, 1
TSM_Write_Byte(SENS6, CH_SENS(3,3));// 4, 7
/* General Control Register1 setting */
TSM_Write_Byte(CTRL1, 0x33);
TSM_Write_2Byte(REF_RST1, 0x00, 0x00);//renew value of everyone channel
TSM_Write_2Byte(CH_HOLD1, 0x00, 0x00);//enable all channels
TSM_Write_Byte(CTRL2, 0x03);
TSM_EN_H;//TSM12 I2C disable

电路是完全参照手册的防干扰电路,就是触摸按键时芯片时有时坏的,有用过的前辈大神还望不吝赐教。

楼主:
有用过的前辈和大神希望能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这是芯片原理图

网友A:
直接找厂家要相关资料!!

网友B:
控制寄存器2,你的将控制软件复位的bit置1了,一直软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厂家要相关资料!!

都是从代理商那里买的,没有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寄存器2,你的将控制软件复位的bit置1了,一直软复位

初始化最后一条命令,是将复位的bit置0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从代理商那里买的,没有技术支持。

要代理商给你找个原厂的技术支持电话啥的,一般多会帮你 弄的

网友B:
触摸板设计正确吗,软件方面IIC有没有使能?调试看看有没有产生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板设计正确吗,软件方面IIC有没有使能?调试看看有没有产生中断

IIC肯定是正常通讯的,用示波器看过波形,调试就是中断时有时无,也排除了按键灵敏度的问题。

楼主:
已经初步解决了,仔细对比了别人的板子,别人上电初始化的时候RESET引脚会自动产生一个复位信号,应该是软件复位了一次;而我同样写复位寄存器却产生不了复位,后来直接把复位引脚连接到MCU硬件复位后可行。这个触摸芯片感觉就是有点bug,我看网上也有别人遇到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代理商给你找个原厂的技术支持电话啥的,一般多会帮你 弄的

今天初步解决了,是复位的问题,这个芯片上电后必须要复位一次才能正常工作,操作寄存器进行软件复位居然复位不了,我也是醉了。现在的芯片那么多,遇到问题就等着别人的技术支持这条路太慢了,还是自己解决来得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初步解决了,是复位的问题,这个芯片上电后必须要复位一次才能正常工作,操作寄存器进行软件复位居然 ...

能自己解决是最好的。如果是公司的项目要求时间急,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时候自己慢慢琢磨了,联系技术支持,是工作的一部分,虽然他也不一定给你解决,但是可能给你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有时候有奇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自己解决是最好的。如果是公司的项目要求时间急,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时候自己慢慢琢磨了,联系技术支持 ...

我们是初创公司,样片都是从淘宝买的,要是有技术支持肯定要方便,虽然问题自己已经解决但还是要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C:
你好。请问下i2c有时候没有ACK是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下i2c有时候没有ACK是为什么啊。

你好,一般都是数据发送错误或者你没有捕捉到。

网友(2017-09-11):
引用 网友A:
能自己解决是最好的。如果是公司的项目要求时间急,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时候自己慢慢琢磨了,联系技术支持 ...

好的代理商是把服务放在第一位的,很多代理都打着原厂技术支持!然而并没有把客户工程问题真正的放在心上!也是ADS的代理商!有需要可以联系我,非常愿意解决支持ADS这个品牌的忠实客户工程上的问题

没在你那里买芯片,可否提供下技术支持。我们都是小喽啰,采购芯片,我们说了不算的
你好,先生,我想问一下,tsm12k,低功耗降不下可能是什么情况,问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是从代理商那里买的,没有技术支持。

正规代理是有技术支持的,估计找的是贸易商。我这边有做带触摸MCU,随时可以技术支持。QQ:2027871415

网友E(2017-10-18):
建议用合泰的触摸MCU吧,想要什么样的技术支持都可以,甚至可以帮忙开发。

网友F(2017-12-02):
驱动程序可以提供参考下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初始化最后一条命令,是将复位的bit置0了

在么,你这调通后,能实际应用么,我这个调通后有的按键根本不没有中断出来,有的是按一下有多个中断出来,是什么情况呀,你遇到过么,怎么解决的?

很久没登论坛了,你这个情况是因为按键板的问题,它的触摸按键画板需要做防干扰处理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H(2018-07-02):
引用 楼主:
已经初步解决了,仔细对比了别人的板子,别人上电初始化的时候RESET引脚会自动产生一个复位信号,应该是软 ...

以前的代码还有吗?参考一下怎么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的代码还有吗?参考一下怎么复位的?

        delay_ms(100);
        TSM12_RESET_H;
        delay_ms(10);
        TSM12_RESET_L;
        TSM12_EN_L;
        delay_ms(100);
        TSM12_WriteOneByte(0x09,0x0f);
        TSM12_WriteOneByte(0x09,0x07);
        TSM12_WriteOneByte(0x09,0x03); //½ûÖ¹Èí¼þ¸´Î»£¬µÍ¹¦ºÄģʽ
        TSM12_WriteOneByte(0x02,0xBB); //ÅäÖÃͨµÀ0¡¢1ÁéÃô¶È
        TSM12_WriteOneByte(0x03,0xBB); //ÅäÖÃͨµÀ2¡¢3ÁéÃô¶È
        TSM12_WriteOneByte(0x04,0xBB); //ÅäÖÃͨµÀ4¡¢5ÁéÃô¶È
        TSM12_WriteOneByte(0x05,0xBB); //ÅäÖÃͨµÀ6¡¢7ÁéÃô¶È
        TSM12_WriteOneByte(0x06,0xBB); //ÅäÖÃͨµÀ8¡¢9ÁéÃô¶È
        TSM12_WriteOneByte(0x07,0xBB); //ÅäÖÃͨµÀ10¡¢11ÁéÃô¶È
        TSM12_WriteOneByte(0x08,0x28); //ÅäÖòÉÑùģʽ£º¿ìËÙ
        TSM12_WriteOneByte(0x0a,0x00);
        TSM12_WriteOneByte(0x0b,0x00);
        TSM12_WriteOneByte(0x0c,0x00);
        TSM12_WriteOneByte(0x0d,0x00);
        TSM12_EN_H;

网友H:
引用 楼主:
delay_ms(100);
        TSM12_RESET_H;
        delay_ms(10);

我抄的网上的驱动:读出来的数据不对,准确率很低。请问你遇到过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delay_ms(100);
        TSM12_RESET_H;
        delay_ms(10);

你这是加在那个地方啊,TSM12_RESET_H; 像这些怎么定义的?

网友I:
想请教下楼主,有没有触摸一下,多次进中断的现象,特别是触摸和松开的都会有一次中断?

楼主(2018-08-22):
引用 网友I:
想请教下楼主,有没有触摸一下,多次进中断的现象,特别是触摸和松开的都会有一次中断? ...

有的,灵敏度问题,最有可能的是触摸板屏蔽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是加在那个地方啊,TSM12_RESET_H; 像这些怎么定义的?

TSM12_RESET_H复位引脚电平置高,这些都是自己的宏定义啊,这个不都是基本c语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抄的网上的驱动:读出来的数据不对,准确率很低。请问你遇到过吗

准确率低要分很多原因的,是灵敏度不够还是误触发了其他的键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ay_ms(100);
        TSM12_RESET_H;
        delay_ms(10);

delay_ms(100);
        TSM12_RESET_H;
        delay_ms(10);
        TSM12_RESET_L;
这四行可以不要不?下面几行有软件复位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ay_ms(100);
        TSM12_RESET_H;
        delay_ms(10);

请问下,有没有中断代码?参考下,我这里按按键都没有反应.

网友J(2018-12-14):
MA51T12可以完美替代ADS TSM12。它一款电容传感专用芯片,最多支持12个电容检测通道,通过IIC接口可方便的进行参数和工作模式配置,以及进行键值读取等。应用方案实现外围电路精简,开发简单,既为用户降低了整体BOM成本,也为用户实现小型化产品提供了必要条件。
MA51T12适用于各种电容传感应用方案,例如触控按键,水位检测,接近手势识别等。产品支持低功耗睡眠唤醒,睡眠工作电流低至10uA,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电池供电设备应用。产品出色的抗干扰性能使产品可以适应大部分的恶劣应用环境,特别是在触控按键应用领域中,产品的防水、防辐射干扰,以及电流注入测试等方面的性能表现突出,得到广大用户的一致认可。
MA51T12产品特性
12个电容检测通道,外围电路极简
IIC通信接口用于键值读取和工作参数配置
每个按键灵敏度单独可调
低功耗模式工作电流小于10uA,支持触摸唤醒
支持触摸中断唤醒上位机,IIC通讯在不丢通讯数据的情况下可直接唤醒芯片
VDD工作电压范围: 2.4~5.5V
典型封装:SSOP20/QFN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