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2560的AD采集偏高0.2V左右

楼主(2017-08-02):
使用内部AD   但是采集得到的值比正常的高  用学生电源出固定电压  2.7V采集得到的是2.9V   每个管脚都是偏高的

   ADCSRA=0X00;      //失能ADC
   ADMUX=0X41;       //参考电压5V  右对齐 ADC8为0x40 0x41是ADC9
   ADCSRB=0X08;      //模拟比较器失能  选通ADC8  自由运行模式
   ADCSRA=0XEB;      //使能ADC  开始转换  中断使能  8分频
   SEI();

楼主:
最小系统是自己画的   是不是跟电路有关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

楼主:
参考电压是直接接的5V   求有经验的前辈帮忙分析分析  很是郁闷  难道要用软件减去0.2?

网友A:
各种原因都会造成零点漂移,标定后从结果中剔除就可以了。

网友B:
cref 不要用电源电压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参考电压是直接接的5V   求有经验的前辈帮忙分析分析  很是郁闷  难道要用软件减去0.2? ...

看看你的软件怎么去计算出数值的

网友D:
多采几次,除以次数,求平均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软件怎么去计算出数值的
uint temp1;
uint temp2;

temp1=ADCL;
temp2=ADCH;
value=(temp2<<8)|temp1;

然后这个值右移10位  乘5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ef 不要用电源电压试试

手册上写单片机外部接了参考电压  就不能用内部参考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原因都会造成零点漂移,标定后从结果中剔除就可以了。

会不会跟我这个滤波电容有关系  跟其他电容的值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然后这个值右移10位  乘5

value = (value * 5 * 1000) >>10 /* 把value数据类型改成 32bit的,按照我的这个公式去算下,得出来的结果单位是mV,看看有没有误差 */

楼主:
引用 网友C:
value = (value * 5 * 1000) >>10 /* 把value数据类型改成 32bit的,按照我的这个公式去算下,得出来的结 ...

还是偏高

网友E:
建议量一下参考电压是否为5V。有可能会偏高

网友C:
软件那样去算是没问题的,硬件方面的问题我就不是很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量一下参考电压是否为5V。有可能会偏高

确实是你说的这样  我用340供电  电压没到5V  4.7到4.8之间  用学生电源出的5V供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那样去算是没问题的,硬件方面的问题我就不是很懂了

解决了  参考电压是5v 但是 实际给的是4.8左右  所以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