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IY CNC雕刻机(六)—— 简易回流焊接PCB

楼主(2017-08-02):
很久之前见网上有前辈用恒温加热台焊接PCB,
看起来效果很好的样子,网上查了一下也不是很贵,
一激动就入手了一台,
220V AC输入,功率800W,数字调温,300大洋。

楼主:
这不是今天的主题,今天的目的是焊接PCB,

钢网手动刷锡膏,没有焊台,只能手动对正,
然后手工一片片贴上元件,

然后打开加热台,温度220度足够,
铁板鱿鱼,请开始你的表演。

楼主:
剩下的直插件也还不少,
没办法只能手工焊接了,
中间拍图不多,直接上成品。
注意一下,STM32是手工焊接的,
上回流焊手工放不太正,就没敢冒险。

效果还好吧,只要加热台温度达到了焊接很快,
大元件散热效果好,焊锡熔化起来慢点,
基本2分钟焊接就足够了,焊接出来很平整,
不过那个贴片电感散热效果太好了,
焊锡熔化不全,只能后面手工补焊了。

下面是最终的效果图,期间让LM2596坑了一把,
因为量少就直接从淘宝买的,结果10片只有2片好的。
一怒之下从朋友那拿了10片真货,测试通过。

网友A:
这个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不错,钢网价格费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自食其力,不用吃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钢网价格费用多少?

嘉立创开钢网很便宜,
不同的5、60,大尺寸的100多,
拼板也不加钱,不要面积放得开就行,
都是激光切割的,质量还算不错。

这算不算广告啊

网友C:
2596是被你烤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96是被你烤坏的吧?

怎么可能,我焊接温度才220度,
无铅回流焊能达到280度呢,而且时间也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我焊接温度才220度,
无铅回流焊能达到280度呢,而且时间也长。 ...

然而你的烤箱可能温度不准。
而且高温保持时间可能太长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嘉立创开钢网很便宜,
不同的5、60,大尺寸的100多,
拼板也不加钱,不要面积放得开就行,

哈哈,不算广告,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E:
“基本2分钟焊接就足够了”???
把器件分别一个一个地放上去也很费时间吧?特别器件种类多,还得对照BOM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而你的烤箱可能温度不准。
而且高温保持时间可能太长了。

然而别的元件都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2分钟焊接就足够了”???
把器件分别一个一个地放上去也很费时间吧?特别器件种类多,还得对照BOM ...

我说的是焊接,
贴片确实麻烦,还得处处小心别摸花了,
差不多贴了有3个半小时吧

网友F:
版主的步进电机是怎么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版主的步进电机是怎么选择的?

低压直流电可驱动的两相步进电机均可,
常用的42、57、86电机都没问题。

网友G:
刷钢网的架子买了?
以后给我焊板子.哈哈.

网友H:
话说我也有一台回流焊,焊接效果确实好,但是好STM32和FPGA这类密脚的还是要手工焊,不然脚全粘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版主的步进电机是怎么选择的?

我是买的成品机架,
驱动板配24V的两相步进,
常见的42、57、86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刷钢网的架子买了?
以后给我焊板子.哈哈.

买不起,自己压在桌子上刷的,
位置对正了就好。
可以啊,有小批量的自己做很便宜,
找专业公司贴片一次开机费就得7、800。
大批量的咱潍坊有朋友干,
到时候介绍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话说我也有一台回流焊,焊接效果确实好,但是好STM32和FPGA这类密脚的还是要手工焊,不然脚全粘一起了 ...

恩,确实。如果是机器贴的话就好多了,
手工放抖动太大了,一不小心就把锡膏弄花了

网友G:
要买一个吸芯片的负压笔.这样抖动就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买一个吸芯片的负压笔.这样抖动就少很多

一个样,是手抖,跟用什么工具没关系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个样,是手抖,跟用什么工具没关系

有关系的,右手拿着镊子左手扶着.这样抖动频率就低很多了.

网友I:
挺好的哇  省的自己吸毒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关系的,右手拿着镊子左手扶着.这样抖动频率就低很多了.

没法扶着,只能一次性放好,不然焊锡就摸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挺好的哇  省的自己吸毒气了

比一个一个手工焊方便,
焊出来也漂亮,
不过放不正容易虚焊

网友:
放偏一点也是没关系的,一加热就会自动回位,焊出的来东西很正,焊点也光滑,就是不能焊密脚的,管脚会搭锡粘到一起

网友J:
做的不错  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