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0505S-2W多次烧烧掉,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8-03):
LM2575作为B0505S-2W的输入,总是用了一两天以后DCDC的输入端就短路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工作时DCDC有点温度,但是不高,不烫手。

网友A:
你好,
输入损坏短路一般是由于输入过压,过功率引起的,因为定电压输入的产品的工作电压范围比较窄,你可以排查这两个原因,后续有任何疑问,可直接联系我们:020-38601850,谢谢。

网友B:
你好,请问有没有金升阳隔离型DC-DC电源模块的PCB封装库,altium designer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