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F407的DMA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7-08-03):
用F407对DMA将内存中的数据传到外部的SRAM中,或者从内存中传内存中,使用的是内存到内存的方式,问一下应该选择DMA2的那个数据流的那个通道??????还有如果在内部内存中传到内存中用DMA能快多少

楼主:
大神快出来讲解一下

网友A:
DMA2的任意数据流吧,Only the DMA2 controller is able to perform memory-to-memory transfers.

网友B:
内存到内存应该不限制DMA通道,DMA2随便选一个没有被占用的通道

网友C:
我也在看这个东西

楼主:
已解决我用了ADC的通道试了一下可以,应该是DMA2的通道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