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8T6做相环?

楼主(2017-08-03):
现在任务又变成做锁相环了,但是请问一下大家
STM32C8T6这个芯片本身能实现锁相环还是需要控制其他芯片来实现?

楼主:
想请教各位大神,stm32c8t6做锁相环要怎么编程序?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都是stm32控制其他芯片来做,
就用stm32c8t6能做吗?有做过的可以让我借鉴一下思路吗?有程序就更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请教各位大神,stm32c8t6做锁相环要怎么编程序?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都是stm32控制其他芯片来做,
...
不能直接做

网友B:
当然不能直接做了。
VCO和PD肯定都是外置啊。
还有就是,你想锁1Hz的方波么? 软件好像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