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关于小功率直流电机火花干扰问题求助

楼主(2017-08-03):
我是新人,求大神指导,我现在在做手持吸尘器产品,电机功率是7.4V-60W的,配用18650/7.4v-4000mAh锂离子电池,现在出货到客户那边发现好几个电池0电压,拆解保护板测试有没问题,电池坏掉是不是电机转动产生的反向脉冲电压导致的?

楼主:
在线等高手指导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A:
保护板坏了?还是电池坏了
电池坏了,多是电池选的不合适,限流不合适上图

楼主:
我用的是18650-2000的两并两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坏了?还是电池坏了
电池坏了,多是电池选的不合适,限流不合适上图
...

现在是电池用了一段时间后全部0电压,保护板过流保护值大概在100A左右

网友B:
电机功率是7.4V-60W的??????????????

网友C:
你保护板没有过放保护啊

网友D:
保护板单节电池过放保护有没有,驱动器总压欠压保护有没有,静置休眠0功耗有没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