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芯唐MCU外挂晶振容值选择

楼主:
没有在规格书里面看到呀,找了几份规格书也没见外挂的晶振电容选多大的!

网友A(2017-08-03):
可以參考nutiny board原理圖
hxt通常掛12Mhz ,電容掛6-8p
lxt 掛32.768Mhz ,電容掛12p

网友B:
官方的手册上不是有参考图吗

网友C:
应该这么接。

网友C:
千万不要听上面的人胡说,他说的不靠谱,要听我的。。

网友D:
上面有图有真相啊。。不要听人家随便说。。应该看手册里面应该给的有建议。

网友D:
看手册关于时钟系统的章节。肯定有,我记得也是说2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