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为什么失调电压是27mv?

楼主:
我是用来采集光电池信号的,选用双通道、单电源、轨到轨、FET放大器AD823,其参数如下:

我的采样电路如下

为什么在放大器的6脚和7脚能检测到27mv的失调电压?
请高手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A(2017-08-03):
这图横向压缩纵向拉伸这是搞什么?

网友A:
失调电压不是在5脚和6脚么?

网友B:
去掉光电管怎么样呢?

楼主:
去掉光电管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调电压不是在5脚和6脚么?

就是,5脚和6脚之间的压差是27mv。

网友B:
5脚电位?6脚电位,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横向压缩纵向拉伸这是搞什么?

在我这电脑上是正常的。

网友A:
上示波器,看看你的电路有没有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示波器,看看你的电路有没有振荡

我没有示波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5脚电位?6脚电位,是否一样。

不一样,5脚是0.1mv, 6脚是27mv。

网友C:
R19是什么鬼?光电检测不应该这样吗?

网友A:
必备工具。没有就别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9是什么鬼?光电检测不应该这样吗?

R19是输入保护电阻

网友D:
是不是偏置不对,你尝试下正负电源供电,或者给个偏置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一样,5脚是0.1mv, 6脚是27mv。

输出应是低电源轨。

网友B:
如果是双电原就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E:
不存在理想的运放的,运放输出,虽然是轨到轨,也是有导通压降的。
你是单电源,输出不可能等于0V的,只会接近0V。

网友F:
已经被放大了

网友G:
设计时要保证5、6脚的阻抗应该差不多。
R19换成10K试试。

网友H(2025-01-07):
得用fA级运放吧?

网友I:
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在100k上的压降吧  100k用1k试试